玩转RP2040之设计一个表盘

楼主:
上篇文章,介绍了使用Python在LCD上显示各种类型的文字。

本篇,就来使用字体显示功能,来实现一个表盘。最终效果如下:

表盘的内容包括:

  • 顶部的蓝牙连接图标和电量图标

    • 蓝牙图标通过画直线来完成

          #蓝牙
          bl_x = 70
          bl_y = 17
          tft.vline(bl_x, bl_y, 20, gc9a01.BLUE)
          tft.line(bl_x - 5, bl_y + 3, bl_x + 5, bl_y + 20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 5, bl_y + 20 - 3, bl_x + 5, bl_y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bl_y, bl_x + 5, bl_y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bl_y + 20, bl_x + 5, bl_y + 20 - 6, gc9a01.BLUE)
    • 电量图标通过画直线和矩形来完成

          #电量
          tft.text(vga1_bold_16x16, "80%", 95, 20, gc9a01.CYAN)
          bat_x = 145
          bat_y = 20
          bat_w = 30
          bat_h = 15
          tft.hline(bat_x, bat_y, bat_w, gc9a01.WHITE)
          tft.hline(bat_x, bat_y + bat_h, bat_w,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bat_y, bat_h,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bat_y, bat_h,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 1, bat_y + 2, bat_h - 4,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 2, bat_y + 2, bat_h - 4, gc9a01.WHITE)
          tft.fill_rect(bat_x + 3, bat_y + 3, bat_w - 10, bat_h -5 , gc9a01.GREEN)
  • 中间的是当前的时间(时、分、秒)、日期和星期

    日期目前的是一个固定值,后面可优化为动态的。时间设计的是动态的,每过一秒会更新秒值,每过一分钟会更新分钟值。

        #日期与星期
        display_inconsolata_font(inconsolata_16, "12/08", 150, 60)
        tft.text(vga1_bold_16x16, "Thur", 150, 90, gc9a01.YELLOW)

        #时分秒
        hour = 22
        minute = 08
        second = 55
        last_hour = -1
        last_minute = -1
        last_second = -1
        while True:
            second = second + 1
            if second >= 60:
                minute = minute + 1
                second = 0

            hour_str = "%02d" % hour
            minute_str = "%02d" % minute
            second_str = "%02d" % second

            if last_hour != hour:
                tft.fill_rect(25, 50, 115, 60, gc9a01.BLACK)
                tft.write(chango_64, hour_str, 25, 50, gc9a01.WHITE)
            if last_minute != minute:
                tft.fill_rect(60, 105, 115, 60, gc9a01.BLACK)
                tft.write(chango_64, minute_str, 60, 105, gc9a01.YELLOW)
            if last_second != second:
                tft.write(NotoSans_32, second_str, 180, 130, gc9a01.GREEN)

            last_hour = hour
            last_minute = minute
            last_second = second

            time.sleep(1)

  • 底部是运动步数的显示

        #运动步数
        tft.text(vga1_bold_16x16, "walk:4567", 50, 190, gc9a01.YELLOW)

演示视频:

VID_20221211_110813_x264

完整代码: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import gc9a01

from prop_font import chango_16
from prop_font import chango_32
from prop_font import chango_64

from mono_font import inconsolata_16
from mono_font import inconsolata_32
from mono_font import inconsolata_64

import NotoSans_32
import NotoSerif_32
import NotoSansMono_32

import vga1_bold_16x16

DC = 8
CS = 9
SCK = 10
MOSI = 11
RST = 12

BL = 25

def main():

    def display_inconsolata_font(font, data, column, row):
        for char in data:
            tft.bitmap(font, column, row, font.MAP.index(char))
            column += font.WIDTH

    spi = SPI(1, baudrate=60000000, sck=Pin(SCK), mosi=Pin(MOSI))
    tft = gc9a01.GC9A01(
        spi,
        240,
        240,
        reset=Pin(RST, Pin.OUT),
        cs=Pin(CS, Pin.OUT),
        dc=Pin(DC, Pin.OUT),
        backlight=Pin(BL, Pin.OUT),
        rotation=0)

    # enable display and clear screen
    tft.init()
    tft.fill(gc9a01.BLACK)

    #蓝牙
    bl_x = 70
    bl_y = 17
    tft.vline(bl_x, bl_y, 20, gc9a01.BLUE)
    tft.line(bl_x - 5, bl_y + 3, bl_x + 5, bl_y + 20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 5, bl_y + 20 - 3, bl_x + 5, bl_y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bl_y, bl_x + 5, bl_y + 6, gc9a01.BLUE)
    tft.line(bl_x, bl_y + 20, bl_x + 5, bl_y + 20 - 6, gc9a01.BLUE)

    #电量
    tft.text(vga1_bold_16x16, "80%", 95, 20, gc9a01.CYAN)
    bat_x = 145
    bat_y = 20
    bat_w = 30
    bat_h = 15
    tft.hline(bat_x, bat_y, bat_w, gc9a01.WHITE)
    tft.hline(bat_x, bat_y + bat_h, bat_w,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bat_y, bat_h,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bat_y, bat_h,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 1, bat_y + 2, bat_h - 4, gc9a01.WHITE)
    tft.vline(bat_x + bat_w + 2, bat_y + 2, bat_h - 4, gc9a01.WHITE)
    tft.fill_rect(bat_x + 3, bat_y + 3, bat_w - 10, bat_h -5 , gc9a01.GREEN)

    #日期与星期
    display_inconsolata_font(inconsolata_16, "12/08", 150, 60)
    tft.text(vga1_bold_16x16, "Thur", 150, 90, gc9a01.YELLOW)

    #运动步数
    tft.text(vga1_bold_16x16, "walk:4567", 50, 190, gc9a01.YELLOW)

    #时分秒
    hour = 22
    minute = 08
    second = 55
    last_hour = -1
    last_minute = -1
    last_second = -1
    while True:
        second = second + 1
        if second >= 60:
            minute = minute + 1
            second = 0

        hour_str = "%02d" % hour
        minute_str = "%02d" % minute
        second_str = "%02d" % second

        if last_hour != hour:
            tft.fill_rect(25, 50, 115, 60, gc9a01.BLACK)
            tft.write(chango_64, hour_str, 25, 50, gc9a01.WHITE)
        if last_minute != minute:
            tft.fill_rect(60, 105, 115, 60, gc9a01.BLACK)
            tft.write(chango_64, minute_str, 60, 105, gc9a01.YELLOW)
        if last_second != second:
            tft.write(NotoSans_32, second_str, 180, 130, gc9a01.GREEN)

        last_hour = hour
        last_minute = minute
        last_second = second

        time.sleep(1)

main()

总结,本篇在RP2040上实现一个表盘,实现了蓝牙、电量图标,时间与日志显示,运动步数显示等。

网友:
用Python在LCD上显示看来可以做很多东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