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波形的一个疑问

楼主:
请问波形是上面那样的还是下面那样的,怎么才能实现上面那样的

网友A:
再弄个标志,标志=1后再开始计数,或者复位后初始值为-1

网友:
应该是要从复位之后开始,复位前视认为处于高阻态.

网友:
assign  k=   vld ? (i+1) : `d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d0) begin

          i <= 'd0;

    end

    else begin

          if (vld) begin

                i <= k;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d0) begin

          j <= 'd0;

    end

    else begin

          if ( !vld) begin    //或者直接打一拍

                j <= i;

          end

    end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弄个标志,标志=1后再开始计数,或者复位后初始值为-1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你这反射弧太长了点吧?

过去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反射弧太长了点吧? 过去一年多了。

没这么久,才4个月啊,我不经常登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