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dcdc隔离模块供电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问题是这样,用下面电路的dcdc隔离直流电源,分别给放大器和测量机构供电,仪器能工作,出现的问题是影响仪器的工作,如何解决能同时供电问题?
有人说可以加个共模电感?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很不清楚。

『用下面电路的dcdc隔离直流电源,分别给放大器和测量机构供电,仪器能工作,出现的问题是影响仪器的工作,如何解决能同时供电问题?』

这句话,提到三个对象:【放大器】、【测量机构】、【仪器】,又说【出现的问题是影响仪器的工作】。是谁影响仪器的工作?你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至少,你需要描述一下『影响仪器的工作』是怎么个影响法吧?

网友:
【有人说可以加个共模电感?】

在没有弄清楚『影响仪器的工作』的原因之前,加共模电感只能是瞎碰。

网友:
光耦 金升阳 mps都有隔离供电 感觉很不错哟

网友:
这个要提前知道你的放大器和测量机构供电的 要求,比如纹波要求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