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KEIL环境搭建/点亮LED0/使LED闪烁

楼主:
收到开发板有一些时间了,前些时间一直在忙着工作试产,没有在第一时间测评开发板。下面开始测评:

1、添加头文件:

环境搭建前找头文件找了三天,结果没有找到相关的头文件,从周三开始就一直在找有关ATSAMD51P20A.PACK文件,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上午,终于想到之前安装PACK文件时用到的一种方法,下面上图,贴出我是怎么解决的。

这几天一直在官网找ATSAMD51P20A这个的资料,一点一点的看官方的资料,看一下哪里有提到有关的文件,包括规格书也啃了一遍。

后面想到不是可以在安装Devices界面搜索对就的驱动吗,很多厂商都可以找到,于是去偿试了一下果然可以找到。

安装好文件如下图;

2、环境搭建:

新建工程--在弹出来的Devies找到Atmel,点开找到ATSAMD51P20A--点OK。

然后就新建.c.h文件保存添加到导航栏中。

3、查看原理图中LED的原理连接:

文件中写的是用户LED.

LED0连接总线上的PC18 IO口上。

总线接入到芯片的72脚。

规格书中也提到了:

SAM E54 Xplained Pro board上有一个黄色LED,可以打开和关闭。

LED可通过将连接的I/O线驱动至GND来点亮。

我还是把规格书弄上来,方便看,免的查找。

上传了,其它的就不贴出来了,略过。。。。。

4、点亮LED

5、上传代码:

下面是IO初始

#define GPIO_PC18_Set()               (PORT_REGS->GROUP[2].PORT_OUTSET = 1 << 18)
#define GPIO_PC18_Clear()             (PORT_REGS->GROUP[2].PORT_OUTCLR = 1 << 18)
#define GPIO_PC18_Toggle()            (PORT_REGS->GROUP[2].PORT_OUTTGL = 1 << 18)
#define GPIO_PC18_OutputEnable()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 << 18)
#define GPIO_PC18_InputEnable()       (PORT_REGS->GROUP[2].PORT_DIRCLR = 1 << 18)
#define GPIO_PC18_Get()               (((PORT_REGS->GROUP[2].PORT_IN >> 18)) & 0x01)
#define GPIO_PC18_PIN                  PORT_PIN_PC18

void main()

{

PORT_REGS->GROUP[2].PORT_OUTCLR = 1 << 18;

}

我直接把While都去了。

5、让LED闪烁:

延时();

PORT_REGS->GROUP[2].PORT_OUTTGL = 1 << 18;

这句是翻转。

6、LED闪烁视频:

e9d74658033bcdac9287b48c21b94f68

7、KEIL设置:

方便在线仿真和程序下载:

先点KEIL界面上的魔法棒,就会出现下图

如果用MICRO线接到电脑PC端,只要硬件没有问题,软件弄好了就会出现下图方框中的。

要勾上RESET AND RUN,Description要有Atsamd51 1024k,如果没有、、、

回到下图中添加,查看是不是选对了。

KEIL就搭建完成了,这里就告一段落,后面将继续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