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视复刻,共享,顺便做个调研

楼主:
看到这个帖子的朋友,麻烦帮忙投一下票。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单选投票 , 共有 2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7.59% (8)
72.41% (21)

网友:
我选的不购买,因为这东西就是 WIFI天气预报 小电视嘛,外壳是3D打印的,屏幕是240*240的吧,能连WIFI,可看天气预报。并不能播放视频。

网友:
不会购买的原因是想不到应用场景,手机打败了大多数创意

网友A:
如果想做一个放在工作台上,只想自己搞一个~

网友B:
没啥实际用途,除了装逼自嗨

网友C:
应用场景太少,自己玩玩就好

网友:
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D:
这东西连接WIFI播报天气预报,外壳上加上按键点击可以语音播报天气情况,这样会对老人会使用比较友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用场景太少,自己玩玩就好

是啊,需要改善添加多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实际用途,除了装逼自嗨

改善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做一个放在工作台上,只想自己搞一个~

自己做只是体验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连接WIFI播报天气预报,外壳上加上按键点击可以语音播报天气情况,这样会对老人会使用比较友好点。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只是体验个过程

是的,不过你做的有外壳什么的,可能会方便一些~自己做只能做一套电路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你做的有外壳什么的,可能会方便一些~自己做只能做一套电路出来。

冲动开了模具了,再修改修改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连接WIFI播报天气预报,外壳上加上按键点击可以语音播报天气情况,这样会对老人会使用比较友好点。

这个建议挺不错的,每天来个天气预报,老人手机玩不明白

网友:
应用不多呀,

网友:
建议内置一个锂电池,可以充电使用。不进行二次开发,只是使用的话,这么小个玩意,还要一直拖一根USB线,有点碍事。

网友F:
所以最后这项目在大家的投票中黄了吗?我看很多人都是否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最后这项目在大家的投票中黄了吗?我看很多人都是否定的

没啊,投票只是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