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TPS22860芯片手册推荐电路不能实现电压通断控制功能

楼主:
根据芯片手册,使用官方推荐电路画图,如下图

我们实际测试中的画图,如下图,发现在ON引脚在低电平时,VCC_ 3.3V短路。ON引脚高电平时,输出引脚Vout正常输出3.3V。

后我们将引脚1与引脚4反转使用,如下图,这时在ON引脚在低电平时,Vin引脚不输出。ON引脚高电平时,输出引脚Vin正常输出3.3V。整个芯片似乎反了,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A:
TPS22860我用过很多,控制都是正常的,,Datasheet标明NC引脚是不接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22860我用过很多,控制都是正常的,,Datasheet标明NC引脚是不接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

好的,我试一试悬空,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22860我用过很多,控制都是正常的,,Datasheet标明NC引脚是不接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

确实是那个引脚的问题,当ON为低电平时,芯片内部开关拨到3号悬空引脚,高电平时,开关拨到1号Vout引脚。我的3号引脚接地了,在ON低电平的状态下就会短路。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个悬空引脚上下电的时间和电流输出能力,不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电压选择开关了,1和3引脚错开输出

网友:
芯片中NC引脚不使用,或是测试用,或是只是封装凑管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