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用SPWM控制,在脉冲频率低于一定值时,步进电机会出现噪音。

楼主:
10芯积分

控制电机转向或启动就会频繁出现噪音,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有懂的老哥指点一下。

0099c79396dc76563bd93063fa2ff6b0

网友A:
频率低于某个值是,电机的转子受到自身的阻力的影响,而这种阻力在低频率时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低于某个值是,电机的转子受到自身的阻力的影响,而这种阻力在低频率时是无法消除的

意思是说,这种噪音无法消除吗?

网友B:
看什么电机,步进电机有启动频率要求,刚启动时候很难做到完全无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电机,步进电机有启动频率要求,刚启动时候很难做到完全无噪音

步进电机就是普通的57步进

 取128细分,单片机72MHZ,脉冲频率在17K以下就开始出现噪音了,改脉冲宽效果也不明显如果在17K以上直接启动又会有较大的抖动,低频启动又有噪音。

网友:
【为什么步进电机频率过低会抖动-搜了网移动版】https://rh.sru.baidu.com/r/RwABLRX6gM?f=cp&u=6d032f8493a27d08

网友:
SPWM中的频率低于一定值时,需要直接切为零,

因为无论是启动还是停止,都会发生“失步”,导致噪声,

如果反复发生还会增加步进电机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