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线性0-1.5A任意调节电流的恒流驱动芯片NU405

楼主:
1.5A单通道LED驱动IC NU405ES

网友:
数能 1.5A单通道 LED驱动 IC NU405ES

最大電流 1.5A 單通道定電流驅動器

輸出電流由外部電阻設定

快速的電位爬升時間/電位下降時間

低輸出電流差異少於±3%

電源及負載調變率少於±0.1%/V

工作環境溫度    -40°C ~ 85°C

無鉛環保封裝

品說明

 NU405 系列是一簡單的恒流元件,在各種  LED 照

產品的應用上非常容易使用。其具有絕佳的負載與電

調變率和極小輸出電流誤差。在大面積的光源上,即

電源及負載的變動範圍很大時,都能讓 LED 亮度保持

勻一致,並增長 LED 使用壽命。

品應用

一般 LED 照明

商業照明

RGB 裝飾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