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FreeRTos的第一个任务

楼主: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TM32FreeRTOS.h> //引和freertos库

#ifndef LED_BUILTIN
  #define LED_BUILTIN PC5
#endif

/*********************************************************************************
  * @ 函数名  : vTaskLed1
  * @ 功能说明: LED1 任务,实现一个周期性的闪烁
  * @ 参数    : pvParameters,当任务创建的时候传进来,可以没有
  * @ 返回值  : 无
  ********************************************************************************/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
    /* 任务都是一个无限,不能返回 */
    while(1)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阻塞延时,单位ms */
        vTaskDelay( 50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vTaskDelay( 500 );
        long tick = xTaskGetTickCount();
        Serial.print("running time = ");
        Serial.println(tick);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LED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println("start U575");
  TaskHandle_t myTask1; //创建任务句柄
  xTaskCreate(vTaskLed1,  //创建任务
              "Led task",
              1024,
              NULL,
              6,
              &myTask1);
  // 开启任务
  vTaskStartScheduler();
}

void loop()
{

}

如上,开启FreeRTos。

效果:

 第一个任务就成功了,给arduino点个赞吧。下一集,开启多任务系统。

网友A:
你已经开始了多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开始了多任务

对,加上setup里面的任务,算是两个任务了吧,我还是学习中。

网友:
esp32 idf框架就是默认了3个任务。

Main Task (main)

CPU0

Task that simply calls app_main. This task will self delete when app_main returns

Idle Tasks (IDLEx)

CPU0 and CPU1

Idle tasks created for (and pinned to) each CPU

IPC Tasks (ipcx)

CPU0 and CPU1

IPC tasks created for (and pinned to ) each CPU. IPC tasks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IPC feature. See Inter-Processor Call for more details.

esp32 的arduino 中用freertos在加载app_main的时候就创建了一个任务。

setup()和loop()函数包含在这个任务里面。

xTaskCreatePinnedToCore(loopTask, "loopTask", 8192, NULL, 1, NULL, ARDUINO_RUNNING_CORE);

stm32 的arduino 中用freertos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不一样  stm32的main.cpp 里面可能 没创建任务,但也包含了setup()和loop()函数。

如果这样 楼主的还是一个任务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