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31CBT6的PB8引脚做I2C又有新发现(成功了)

楼主:
”我的板子STM32G431CBT6的PB8-BOOT0引脚设计成与AT24C08设备连接,但是PB8默认是BOOT0功能,我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但是工作不正常。即使不使用做I2C作为GPIO输出也是不工作地,我和论坛里的@damiaa都做了相同的实验,实验结果都是:无论程序里怎么设置PB8的状态,PB8都是0也就是GND。我为了系统能够工作,我的系统PB8使用工具软件,将设置位nSWBOOT0=0、BOOT0=0;只有这样我的板子才能工作,否则无法烧录程序。求助各位高手给与指导。如果有能与ST的工程师联系的人请向原厂反馈一下。万分感谢各位!“

我今天发现将STM32CubeMX的设置改成下面的样子,I2C可以工作了。

网友A:
设置成硬件IIC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硬件IIC就能正常工作了?

还有OB设置,BOOT0 =0;swBOOT0=0;

网友B:
真可以,这种引脚我都尽量不碰,不冒险

网友:
热心回贴,点赞,多多支持,只为积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可以,这种引脚我都尽量不碰,不冒险

我要是引脚够了,我也不去碰这些引脚

网友:
所以,关键是引脚配成“高速模式”?

网友C:
最好还是不要碰这些脚,一旦出了问题就只剩下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不要碰这些脚,一旦出了问题就只剩下哭了。

主要是没有办法了,要不就的换芯片。引脚就是那么多,通用成GPIO可能会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