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充电器怎么给12V电瓶充电?

楼主: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DIY建议充电器,可以充满自动断电的。分享给大家看看。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大家缺充电器吗???

网友:
充满自动断电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A:
不断电会不会炸,直接怼个支流源充,是不是不太好啊

网友:
专用的电池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好,这样不容易出问题,这可是有危险的!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有些小问题的,应该用12V左右稳压管做三极管的开启,而不是电阻的分压,还有4007后面最好串联一个12V,大约12W的电阻丝灯泡防过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断电会不会炸,直接怼个支流源充,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冲到电池电压和电源一样不就充不进去了吗?只要弄个电压比电池上限低的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冲到电池电压和电源一样不就充不进去了吗?只要弄个电压比电池上限低的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限流限压就行,铅酸电池很耐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问题,限流限压就行,铅酸电池很耐造的

锂电池不一样吗,我电池鼓包还在充电,完全不怕,之前充电头倒是被我炸了一个,充电芯片直接炸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一样吗,我电池鼓包还在充电,完全不怕,之前充电头倒是被我炸了一个,充电芯片直接炸没了

小电流充电问题不大,鼓包太危险了,尽快处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充电问题不大,鼓包太危险了,尽快处理掉

要是爆炸确实危险,估计接近土手雷,外壳是金属的还是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像是个铅酸电池,这种全密封的电池一般内阻比较大,所以可以找个1-2A/12V左右的路由器或交换机用的电源就可以应急充电。但电压最多到13V,只能临时应急,不能作为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爆炸确实危险,估计接近土手雷,外壳是金属的还是

遇到鼓包一定要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鼓包一定要小心

之前手机电池鼓包,用刀片开了个口子放了气使用很正常现在,一直在用,还能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手机电池鼓包,用刀片开了个口子放了气使用很正常现在,一直在用,还能快充

是个狠人

网友B:
那个是因为手机摔到地下然后就鼓包了,直接给屏幕撑起来了,很不爽,直接开盖给它放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因为手机摔到地下然后就鼓包了,直接给屏幕撑起来了,很不爽,直接开盖给它放气

内部短路爆气了

网友:
咋一看,还可以,仔细一看,问题大了

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一直高于13v或者大于电池的充满电压,岂不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个人感觉应该把三极管的控制端放在电池端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部短路爆气了

那按道理就算放气也不能用啊,目前电池用着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按道理就算放气也不能用啊,目前电池用着很正常

电池一层一层包裹的,外面的一层没了,里面的可能还可以,整体鼓包那可能就g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一层一层包裹的,外面的一层没了,里面的可能还可以,整体鼓包那可能就g了

容量啥的没测,但是使用时长感觉不出来差别吧,稳定工作好几个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量啥的没测,但是使用时长感觉不出来差别吧,稳定工作好几个月了

容量已经不重要了,安全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已经不重要了,安全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应该是爆不了了,相当于有泄气口,就跟电解电容加了防爆口一样,不会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