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75ZI-Q 测评 】HAL/LL库使用之GPIO-点灯

楼主:
前言

前面我们搭建了开发环境,这一篇就从最简单的GPIO点灯开始,体验HAL和LL库的操作。

过程

GPIO

参考手册的《13 General-purpose I/Os (GPIO)》

引脚

从原理图看到引脚PG2和PB7对应LED3和LED2,输出高点亮LED。

HAL/LL库

stm32u5xx_hal_gpio.c/h

stm32u5xx_ll_gpio.c/h

使用HAL库工程中需要定义宏

USE_HAL_DRIVER

使用LL库工程中需要定义宏

USE_FULL_LL_DRIVER

stm32u5xx_hal_conf.h中

#define HAL_GPIO_MODULE_ENABLED宏定义则会包含

对应头文件

#ifdef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u5xx_hal_gpio.h"

#endif /*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

stm32u5xx_hal_gpio.c的代码才会编译

HAL库只需要包含总的头文件#include "stm32u575xx.h"即可;

LL库需要包含对应的模块头文件#include "stm32u5xx_ll_gpio.h"。

GPIO操作

这里使用LL库。

先要使能对应的时钟要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m32u5xx_ll_bus.h"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B);

我们从对应的头文件即可看到操作接口比如LL库的

ErrorStatus LL_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

ErrorStatus LL_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void        LL_GPIO_StructInit(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总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u575xx.h"

#include "stm32u5xx_ll_gpio.h"

#include "stm32u5xx_ll_bus.h"

void delay(uint32_t t)

{

volatile uint32_t timeout = t;

while(t--);

}

int main(void)

{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B);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LL_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0;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while(1)

{

delay(1000000ul);

LL_GPIO_TogglePin(GPIOB, 1u<<7);

}

}

仿真下载,云心可以看到蓝色LED开始闪烁,可以查看GPIO对应的寄存器

总结

得益于完善的库,操作外设非常简单高效,这一点STM是做的非常好的。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外设一定要先使能对应的外设时钟。

网友A:
我怎么点不亮PG2这个灯。需要特殊的配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点不亮PG2这个灯。需要特殊的配置吗?

他这里只点了pb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里只点了pb7

恩恩。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永远的点灯问题,我发现改例程移植FreeRTOS个小程序都搞得够呛

最后发现还是CubeMX里面GPIO MODE和PULLUP,PULLDOWN没配置好

网友:
最近在学习,教程很不错,可以说很用心了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