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简单的获取温湿度

楼主:
在此款MCU上开发,继续CUBEMX进行,很多的操作上还是和原来没有差异,差异化的外设后期我们再进行测评。今天还是最简单的硬件IIC读取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

 首先就是建立芯片的工程,我们直接选择芯片即可,不选择相应的开发板。勾选我们的IIC,修改下我们的I2C1管脚,默认是PG13,PG14这两个是在未焊接的排针上,所以调成PB8,PB9是我们的Arduino拓展接口上的。

然后对于时钟,外部没有焊接晶振,所以使用内部晶振同样可以倍频到我们的160Mhz主频。

float TemValue,RhValue;

void SHT20_ReadValues(void)

{

 uint8_t tem[3],rh[3];

 uint16_t Tdata=0,RHdata=0;

 //第一种方法:分步操作

// uint8_t cmd;

//

// cmd=SHT20_Trig_T;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SHT20_WriteAddr,&cmd,1,0xffff);

// HAL_Delay(100);

//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SHT20_ReadAddr,tem,3,0x3ffff);

//

// cmd=SHT20_Trig_RH;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SHT20_WriteAddr,&cmd,1,0xffff);

// HAL_Delay(100);

//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SHT20_ReadAddr,rh,3,0x3ffff);

 //第二种方法:复合操作

 HAL_I2C_Mem_Read(&hi2c1,SHT20_ReadAddr,SHT20_Trig_T,I2C_MEMADD_SIZE_8BIT,tem,3,0xffff);

 HAL_I2C_Mem_Read(&hi2c1,SHT20_ReadAddr,SHT20_Trig_RH,I2C_MEMADD_SIZE_8BIT,rh,3,0xffff);

 Tdata = tem[0];

 Tdata <<= 8;

 Tdata += tem[1] & 0xfe;

 RHdata = rh[0];

 RHdata <<= 8;

 RHdata += rh[1] & 0xfe;

 TemValue = Tdata * 175.72f / 65536 - 46.85f;

 RhValue = RHdata * 125.0f / 65536 - 6.0f;

}

void SHT20_SoftReset(void)

{

 uint8_t cmd=0xfe;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SHT20_WriteAddr,&cmd,1,0xffff);

 HAL_Delay(100);

上述是代码,硬件IIC操作省事,得益于ST的库进行了封装。

仿真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STLINK-V3。

下载完成进行仿真即可看到数据。

这里更加直观一点。

网友A:
ST通过STM32MX配置硬件IIC,已经解决了硬件IIC的弊病了吗?

网友:
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 确实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通过STM32MX配置硬件IIC,已经解决了硬件IIC的弊病了吗?

基本应该是没问题了,也不少人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通过STM32MX配置硬件IIC,已经解决了硬件IIC的弊病了吗?

我昨天用在oled ssd1306,用硬件驱动,相比软件驱动,效果好很多。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