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这个485波形,为什么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导致我的接收出错

楼主:
理想的波形应该没有中间这一段。。。

第一张图时间太长了不能用6.2us

第二张图时间较短可以用 2.4us

网友A:
没见过带死区的485波形。

楼主用什么产生的485信号?

接收出错,不一定是由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引起,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
485要用双绞线,另外终端电阻要加,不行再加屏蔽线

网友:
要看看你的485设计以及连线方式,分析中间电平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B:
你这个是线接错了把,没有对接上,这个状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一下你的输出端

网友C:
产生中间电平要么是电路有错,比如偏置过强,要么就是发生了终端间的电平竞争,此种情况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带死区的485波形。 楼主用什么产生的485信号? 接收出错,不一定是由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

感谢大佬回复,已解决了,由于使用了广播地址,中间的就成了两帧数据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线接错了把,没有对接上,这个状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一下你的输出端

感谢大佬回复,已解决了,由于使用了广播地址,中间的就成了两帧数据叠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产生中间电平要么是电路有错,比如偏置过强,要么就是发生了终端间的电平竞争,此种情况是软件问题。

感谢大佬回复,因为使用了广播地址导致的,地址更改掉就成功了,没有中间电平了

网友:
哈哈哈,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线接错了把,没有对接上,这个状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一下你的输出端

线没接错,是485地址错了,用了广播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回复,因为使用了广播地址导致的,地址更改掉就成功了,没有中间电平了

广播地址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发起广播的流程和/或时序不对,导致发生电平竞争了。

网友:
广播就会叠加吗?

一定是协议处理不完善,导致上述冲突问题!

网友:
接收出错,不一定是由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引起,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E:
主机发送广播地址给485总线上的多个从机,从机收到广播地址后,都会回复数据到总线上,导致总线上电平叠加,比如正的电平,叠加一个负的电平,就变成中间电平了,各位大佬,不知我的理解对不?楼主量的恰好是主机的接收电平,所以观察到了中间电平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机发送广播地址给485总线上的多个从机,从机收到广播地址后,都会回复数据到总线上,导致总线上电平叠加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