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路几种拓扑结构,半桥不是推挽的一种吗?半桥和推挽的原理,谁来普及下!

楼主:
逆变电路几种拓扑结构,半桥不是推挽的一种吗?半桥和推挽的原理,谁来普及下!

网友:
分清这些干啥呢

既然知道逆变电路几种拓扑结构,怎么能说是一种呢

网友A:
推挽有差分推挽及单端推挽两大类。

差分推挽需要双线並绕电感;最简单的单端推挽是把单管阻容耦合改为主动负载,所以,跟半桥和全桥相比,拓扑不对称,亦不需正负电源。

网友:
还有,电容分压半桥自带防偏磁能力,双电源半桥则需隔直电容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有差分推挽及单端推挽两大类。 差分推挽需要双线並绕电感;最简单的单端推挽是把单管阻容耦合改为 ...

这个是半桥不是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半桥不是推挽

差分、半桥,是拓扑,推挽是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