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了块esp32-Ethernet-Kit_A_V1.2 试跑一下

楼主:
                         最近搞了块esp32-Ethernet-Kit_A_V1.2 试跑一下

用那个网络的basic文件

配置

==》

测试

网络是通的。后续有玩的心得再来汇报给大家。

网友:
       esp32-Ethernet-Kit_A_V1.2 试跑mqtt

用例子生成一个mqtt项目:

配置一下:

编译下载:然后monitor:

就跑起来了。

网友:
                                                       关于IO的问题

gpio 12,13,14,15和 jtag

用脚占用图如下,如果不用jtag 有拨码选择:

PHY的复位和gpio5 gpio0和RMII时钟

以太网的io分配:

没有用的的gpio

GPIO6-11 已用于连接模组上集成的 SPI flash,GPIO16-17 已用于连接模组上集成的 P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