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2101V/SIP2103V系列网络音频模块

楼主:
一、模块介绍

SIP2101V和SIP2103V网络音频模块是一款通用的独立SIP音频功能模块,可以轻松地嵌入到OEM产品中。该模块对来自网络的SIP协议及RTP音频流进行编解码。

该模块支持多种网络协议和音频编解码协议,可用于VoIP和IP寻呼以及高质量音乐流媒体播放等应用。同时,SIP2103V还提供两个串行端口,八个数字输入/输出,允许用户通过程序控制。

对于硬件产品研发集成,我公司提供使用开发规范,包括原理图,引脚分布和自定义载板PCB布局的建议。

SIP2101VSIP2101VSIP2701T兼容,不支持GPIO及串口。

SIP2103VSIP2103VSIP2703T兼容,支持GPIO及串口。

本系列模块可以应用于以下领域:

各种商业网络音频流应用

网络报警器,网络播放器

用于寻呼和内部通信应用的通用双向全双工VoIP对讲

用于IP音频分配应用的源编码器

用于VoIP应用的背景音乐和音乐保持编码器

适用于各种低延迟IP音频编码器

无人停车场,自助充电站对讲终端

高速公路隧道对讲、收费站对讲终端

SIP网络音频模块可与标准SIP系统中的其他SIP终端配合使用。 除了支持标准sip协议,该系列模块还具有我们的私有协议,因此它可以与我们的标准广播软件一起使用。 实现包括附加功能,如实时寻呼,定时广播,背景音乐和紧急广播。相应的软件包可以从SINREY网站下载。同时,SINREY还提供SIPManager配置软件来配置模块的IP地址和其他参数。

二、模块结构

SIP2101V/SIP2103V使用了速度高达400MHz的ARM处理器构架加专业的双向音频Codec编解码器, ARM处理器负责数据的传输,用户命令的解析执行以及功放接口的控制,专业音频Codec负责音频的输入及输出。其内部结构如下:

其外形结构如下:

 为了更简单使用,SIP2101V/SIP2103V采用了接插件作为外部接口,同时集成了网络接口等。

三、功能和特点

  1. 音频工作方式:

音频解码:即音频播放。接收来自网络的音频流,经过模块解码后通过线路输出高质量音频信号。目前支持可以播放以下音频格式:MP3、WAV (PCM +IMA ADPCM)、G.711、G.722等,可以播放最高48k采样率320kps的音频流。

接收网络中TCP、UDP、RTP、组播、广播等方式发过来的音频流,在本地解码后播放。

音频编码: 支持G.711a/u、G.722和RTP组播模式。

  1. 控制方式:

按键控制:直接通过模块上的IO口,控制模块SIP对讲或者发起RTP组播

串口控制:通过模块上的控制串口,控制模块SIP对讲或者发起RTP组播

网络控制:在网络的其他设备上通过网络命令,控制控制模块SIP对讲或者发起RTP组播

    ax.公司:广州新悦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ax.网址:http://www.link-com.com/

    ax.联系人:丁小姐

    ax.电话:13711706535  QQ:2355702209

    ax.邮箱:luweibin@link-com.com

  1. 系统状态输出:

音频输入、输出状态:可以连接指示灯或者控制继电器。

服务器连接指示

  1. 扩展功能(以下功能不是所有型号均支持):

POE供电:提供POE受电模块接口

SD卡:      可以通过网络将音频文件到SD卡中,定时、或者通过网络及串口控制播放

通用IO:   控制扩展的电路或设备

通用串口: 控制扩展的电路或设备

实时时钟: 模块停电,或者不经服务器对时,提供精准的时间,通过串口或网络获得,或者定时播放音频文件

四、技术参数

  1. 电源输入:      电压DC 4.7~16V

最大工作电流,200mA

  1. 温度:             使用温度范围   工业级:-20~55℃

储存温度范围 -40~85℃

  1. 网络接口:       10/100M Base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2. Mic/LineIn输入:典型幅值1000mVrms,信噪比95dB
  3. Line Out输出:负载10KΩ,典型1000Vrms,信噪比95dB(播放模式下)
  4. 解码模式:       提供立体声播放,最大最高48kHz,320kbps音频流,支持 MP3、WAV (PCM +IMA ADPCM)、G.711 a/u、G.722等格式。

最小延时为50ms

  1. 编码模式:       支持G.711a/u、G.722和RTP模式

最小延时为30ms

  1. 双向模式:       双向对讲,带高性能回声抑制算法,8kHz采样,ADPCM编码

最小延时为80ms

  1. 控制串行接口:波特率115.2kbps
  2. GPIO:            共4路通用IO,其中2路输入2路输出
  3. 通用串口:       支持透明传输,波特率2400~115.2kbps,7,8数据位,1,2停止位,None,Even,Odd,Space,Mark校验
  4. 模块尺寸:       长×宽×高:5×5×1.7cm

五、硬件接口描述

SIP2101V/SIP2103V系列网络音频模块,所有外部连接采用端子,电源采用2.0mm的端子,网络采用标准RJ45连接器,其他都是1.25mm的连接器。

端口类型定义

P   ———— 电源

AI ———— 模拟输入(在这里是音频输入)

AO ———— 模拟输出(在这里是音频输出)

I   ———— 数字输入端口,TTL 电平,耐压5V

O   ———— 数字输出端口,TTL 电平

I/O ———— 数字输入输出端口,TTL 电平

N   ———— 网络端口

因为后面所提到的硬件接口很多都直接和处理器相连。大部分情况下,数字输入输出端与外部相连,需要外加驱动电路,以保护处理器不受损坏。模拟输入/模拟输出也需要增加放大电路及输入保护电路。

1.电源输入端口

本网络音频模块采用直流供电方式,宽电压输入,电源范围DC4.7~16V。因为涉及音频及高达400MHz的处理器,所以输入的电源电压必须尽量稳定,最小电流保证500mA.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VDD

P

电源输入,电压为直流12-24V

GND

P

电源地

  1. 控制串口端口(Uart1)

本网络音频模块有一个控制串口,利用控制串口可以查询到网络音频模块的工作信息及参数,也能控制网络音频模块工作。甚至可以往网络上的任意设备通信。一般我们利用此端口做一个键盘或者显示器接口。我公司也提供显示器及键盘套件,可以作为点播终端、寻呼话筒的配套使用。

具体参见【网络音频模块串口】

接口描述:

接口

类型

描述

TXD1

O

控制串口输出,连接外部串口的输入

RXD1

I

控制串口输入,连接外部串口的输出

GND

P

地线

3V3

P

3.3V电源输出。因为该电源直接连接到模块的工作电源上,为了保证模块性能,不建议3V3连接到外部电路

  1. Line Out线路输出端口

线路输出是在模块在播放或者对讲时音频输出接口。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Rout

AO

右声道输出

GND

P

Lout

AO

左声道输出

P-ST

O

音频输出指示。没有声音时输出低电平,当对讲或者播放时,输出高电平3.3V

如果播放的是MP3等立体声信号,则会提供立体声输出;如果检测到来自网络的音源是单声道ADPCM/PCM等其他单声道音频格式,则左右声道输出的是相同的信号。

P-ST作为音频输出指示,可以控制数字功放的使能端,保证没有声音输出时扬声器没有噪声,同时节省能耗。P-ST也可作为一个继电器的控制端,控制后级功放电路的电源。

P-ST信号的变化由网络是否有音频流决定,并不理睬输出音频信号的赋值,同时P-ST在超过1秒不会没有收到音频信号才会复低电平。有时候,我们希望P-ST变为高电平,而不要有声音输出,可以播放没有声音的音频流。

    4.Line In线路/Mic输入端口

Line In/Mic输入是在模块在录播或者对讲时音频输入接口,这个模块可以提供1路线路输入或者直接连接电容式麦克风。Mic输入180 mVpp(最大), Line In音频线路输入3.3 Vpp(最大),增益可以调节。

Mic可以直接连接一个电容式的麦克风,Line In可以用在差分输入或者单端输入

Line In和Mic有三种工作模式:①Mic有效/Line In无效;②Mic无效/Line In有效;③Mic有效/Line In有效;可以通过SIPManager或者串口、网络选择其工作模式。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Mic+

AI

连接电容式麦克风正极

Mic-

AI

连接电容式麦克风负极

Lin+

AI

连接线路输入正极

Lin-

AI

连接线路输入负极,或者连接线路输入地

    5.对讲/采播控制端口

对于简单的应用场景,只需要连接几个按键开关就可以实现双向对讲或者采播。为此,SIP2103V专门设计有一个控制端子,其定义如下。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GND

P

地线

Call1

I

第一路呼叫/组播控制

Call2

I

第二路呼叫/组播控制

Call3

I

第三路呼叫/组播控制

M-ST

O

对讲/采播工作指示,平时输出低电平,当对讲或者采播时,输出高电平3.3V

呼叫端口低电平有效,可以直接连接一个开关或按键,可以加上一个10/100k上拉电阻(可选),不可以直接连接电源(包括3.3V)。

输入口有两种工作模式:【脉冲模式】,即按下一次呼叫,再按一次断开。【保持模式】,需要一直按下才起作用,松开即端口。呼叫端可以控制模块进行对讲,或者采播(单播、组播或者广播)。

可以通过SIPManager配置呼叫端对应的各项参数。

    6.通用IO通用串口(GPIO Uart2)

通用IO以及通用串口和网络模块的音频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网络音频模组将网络和串口及GPIO端口连接起来。一般是用来控制外部设备,例如用这个端口控制另一个电源控制器,或者连接现场的一个红外探测器。通用串口提供透明的传输方式,可以利用这个串口连接音频模块附件的一个串口设备。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软件通过在网络上的任何地方来控制这些端口。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TXD2

O

通用串口输出,连接外部串口的输入

RXD2

I

通用串口输入,连接外部串口的输出

GND

P

地线

GND

P

地线

In1

I

通用输入1

In0

I

通用输入0

Out1

O

通用输出1

Out0

O

通用输出0

关于通用IO以及通用串口,参加SIPManager和【网络控制文档】。

    7.网络接口

网络接口采用两种连接方式:

  1. 采用RJ45标准10/100M自适应网络接口。RJ45座上有两个指示等,一个连接指示灯,一个数据收发指示灯。
  2. 采用尾线方式,大部分摄像机尾线都可以直接使用。利用这种方式,网络音频模块可以安放在设备内部。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V

P

电源输入,电压为直流4.7~16V

G

P

电源地

N

网线1

N

网线2

N

网线3

N

网线6

S

O

网络连接指示

N

网线4、网线5,可以给POE模组供电(可以不连)

N

网线7、网线8,可以给POE模组供电(可以不连)

使用网络尾线,可以选择9芯或11芯尾线,如果需要使用POE受电模组,则一定需要采用11芯尾线。其中7芯(或9芯)连接这个端子,另外两芯是连接电源端子

其中1、2、3、6可以相互调换,只要保证1、2或3、6成对即可。8、9也可以相互调换。

    8.POE受电(PD)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外接一个POE受电模块,可以达到网络供电的功能。装配POE受电模块后,也可以使用DC直流供电。

注意: POE收电模块输出12V电压,与模块的电源输入相连。如果同时使用直流外部供电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情况。

接口描述:

定义

类型

描述

V

P

电源输入,电压为直流4.7~16V

G

P

电源地

1-2

N

网线1、2网线中间抽头

3-6

N

网线3、6网线中间抽头

4-5

N

网线4、5网线(并联)

7-8

N

网线7、8网线(并联)

六、产品选型

  1. SIP2101V/SIP2103V系列模块型号列表

SIP2101V/SIP2103V系列模块具有非常多的功能,但不是每个应用都需要所有的接口,型号及对应的功能如下

播放

对讲

组播

对讲录播控制接口

Line Out

Line In

Mic

控制串口

GPIO

通用串口

SIP2101V

X

SIP2103V

  1. 其他兼容模块型号列表

SIP2400T系列模块采用接插座结构,型号及对应的功能如下:

播放

对讲

组播

对讲录播控制接口

Line Out

Line In

Mic

控制串口

GPIO

通用串口

2×15W

功放

SIP2401T

X

SIP2403T

SIP2700T系列模块采用插针结构,型号及对应的功能如下:

播放

对讲

组播

对讲录播控制接口

Line Out

Line In

Mic

控制串口

GPIO

通用串口

SIP2701T

X

SIP2703T

除此之外,如果需要其他规格的音频模组,可以另外订货。

七、应用场景

不论使用于音频广播、双向对讲、环境声音采集(监听),SIP2101V/SIP2103V网络音频模块只需很少的外设就可以使用。例如,可以集成到有源音箱作为IP网络音箱,集成到传统定压功放中作为网络定压功放;还可集成工业机器人中作增加播放、对讲等功能。

  1. 播放应用

网络音频设备可以接受来自网络上的音频流,经过解码后转化为模拟音频信号输出。下图是一个标准播放应用场景。

SIP2101V/SIP2103V网络音频模块作为播放终端使用,只需要增加电源及外部功放。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设备,或者集成在其他音频设备中(功放、或有源音箱等),使之成为一个网络音频播放终端。

 播放主机可以采用我公司的广播系统控制软件、采播设备、网络话筒等,也可以是用户根据我公司的DLL动态库开发自己的广播软件。播放软件或者播放开发包皆是使用我公司的私有协议,仅支持对我公司设备模块进行播放。网络音频模块作为播放终端,使用我们的私有协议进行播放控制,仅可以在局域网或VPN内网使用。事实上,客户也可以选择自己开发SIP协议的播放软件,则可以用于局域网或者互联网中。

    2.对讲应用

网络音频设备可以用在一个双向SIP对讲系统中。

SIP2103V网络音频模块作为对讲广播终端使用,只需要增加电源、外部功放、扬声器及麦克风。例如:停车场系统、教学中控、机器人等设备中增加对讲监听功能。

SIP2103V网络音频模块也可以作为SIP对讲广播主机使用,除了需要增加电源、外部功放、扬声器及麦克风,还要增加一个串口控制的键盘显示器。

播放主机可以采用我公司的广播系统控制软件、网络话筒等,也可以是用户根据我公司的DLL动态库开发自己的广播软件。

我们的网络音频模块作为广播对讲可以在局域网使用,也可以在互联网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