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
如下电路,VIN=24V,RFB2=10K, RFB1=2.5K时,实际测试,空载输出电压(VOUT处对GND)为6.28V(理论值应该是6.25V)。

现在加上2ohm(精度1%,功率100W)的大功率负载,VOUT处对GND的电压升高为6.56V,此时串联在输出回路中的电流表测的电流只有2.78A。

现在有三个问题如下:

1. 为什么加上负载之后,万用表读输出电压反而升高了,是因为加上负载之后,输出纹波变大的原因吗?(我用示波器看,空载时,纹波很小,加上2ohm负载之后,纹波有六七十mV的三角波)

2. 负载回路中电流表读数不应该是6.56V/2=3.28A吗?为什么实际电流表读数只有2.78A。是因为这个DC-DC的输出阻抗分压的原因吗?

3.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计算?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你测量的结果是6.56V,电流为2.78A。这个结果,因为你的负载为2欧,显然不符合欧姆定律。

网友:
【1. 为什么加上负载之后,万用表读输出电压反而升高了,是因为加上负载之后,输出纹波变大的原因吗?】

有可能是因为纹波变大,也有可能是你的万用表频率特性太差。

网友A:
【2. 负载回路中电流表读数不应该是6.56V/2=3.28A吗?为什么实际电流表读数只有2.78A。】

很可能是你没有把电流表的电阻计算在内。

网友A:
【3.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计算? 】

几乎无法计算。而且,该电路的输出阻抗与频率关系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 负载回路中电流表读数不应该是6.56V/2=3.28A吗?为什么实际电流表读数只有2.78A。】 很可能是你没 ...

这种常见的万用表,电流档,其内阻多大呢?谢谢前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计算? 】 几乎无法计算。而且,该电路的输出阻抗与频率关系甚大。

那这种DC-DC的输出阻抗大概在什么量级呢?谢谢前辈!

网友:
实际看你怎么测,怎么认为的。你这么大电流下,你把万用表搭在负载两端测得得结果和搭在DCDC电路输出端测试结果是不一样得,电感得DCR很小,得考虑你导线得压降。一般DCDC的纹波不应该达到60,70mV,这个时候你得考虑负载是不是超过你的带载能力。DCDC这个输出阻抗,或者电源内阻没见过,还是等其它人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常见的万用表,电流档,其内阻多大呢?谢谢前辈!

【这种常见的万用表,电流档,其内阻多大呢?】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

普通数字万用表,电流档满度压降通常是0.2V。如果满度量程是10A,那么内阻是0.02欧。不过,数字万用表电流输入端总是个分流器,其电流端子之间电阻要比电压端子之间电阻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DC-DC的输出阻抗大概在什么量级呢?谢谢前辈!

【那这种DC-DC的输出阻抗大概在什么量级呢?】

这种DC-DC输出阻抗,通常只有几毫欧甚至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DC-DC的输出阻抗大概在什么量级呢?谢谢前辈!

对电源来说,通常不用输出阻抗来表示电源的特性,而是用负载调整率来表示。负载调整率定义为输出电压的变化除以输出电流的变化(绝对值)。你可以查查7805这类稳压芯片的说明书,里面必定载有这项参数。当然,不一定用除法式来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DC-DC的输出阻抗大概在什么量级呢?谢谢前辈!

复制自线性三端稳压芯片7812说明书。红色框内就是以输出电流变化和输出电压变化来表示的内阻。

网友:
这个芯片的集成度不高,可以选择MOS管集成在内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