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参数如何测试

楼主:
压电陶瓷片参数如何测试

网友A:
用阻抗分析仪器

网友:
这东西好,用在医疗诊断和工业或者设施做无损探伤不错的,不过这功率有点儿小了

网友:
随便测试万用表就可以测,网上到处有介绍的

产品认证到专业机构用专业仪器,依据国标进行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阻抗分析仪器

型号推荐一下  我买一台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型号推荐一下  我买一台回来

常州同惠,连续厂家,你根据需求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州同惠,连续厂家,你根据需求选择

用阻抗分析仪器-----是不是只能测阻抗啊

网友:
几乎可以测量与陶瓷片相关的一切参数,比如谐振频率、静态电容、小信号的动态电容、电阻、品质因素、耦合系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