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评测五】pinpong库使用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二、传感器介绍

  1. 温度传感器DHT11

DHT11是一款湿温度一体化的数字传感器。该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测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相连接。通过单片机等微处理器简单的电路连接就能够实时的采集本地湿度和温度。DHT11与MCU之间能采用简单的单总线进行通信,仅仅需要一个I/O口。传感器内部湿度和温度数据40Bit的数据一次性传给MCU,数据采用校验和方式进行校验,有效的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DHT11功耗很低,5V电源电压下,工作平均最大电流 0.5mA。

DHT11 的技术参数如下:

  • 工作电压范围:3.3V-5.5V
  • 工作电流 :平均 0.5mA
  • 输出:单总线数字信号
  • 测量范围:湿度 20~90%RH,温度 0~50℃
  • 精度 :湿度±5%,温度±2℃
  • 分辨率 :湿度 1%,温度 1℃

DHT11 的管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1. 舵机SG92R
  • 舵机的基本参数:
  • 外形尺寸:23×12.2×27mm
  • 输入电压:4.2v-6v
  • 工作温度:0-55℃
  • 舵机有三条线:
  • 信号线(黄线)
  • 红线(电源线VCC)
  • 棕色(底线GND)

舵机工作原理:舵机的控制信号为周期是20ms的脉宽调制(PWM)信号,其中脉冲宽度从0.5ms-2.5ms,相对应舵盘的位置为0-180度,呈线性变化。即给它提供一定的脉宽,它的输出轴就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应的角度上,无论外界转矩怎样改变,直到给它提供一个另外宽度的脉冲信号,它才会改变输出角度到新的对应的位置上。

三、Mind+环境测试

在pingong中选择DHT11传感器、舵机、超声传感器模块,在Mind+下我们得到如下积木界面:

1、温度传感器DHT11

程序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2、舵机SG92R

程序如下:

四、总结

通过使用pingong库在python环境下进行硬件开发简单易学,尤其适合中小学生,可以提高他们对硬件开发的兴趣。

网友:
用pingong库在python环境下可以到中小学编程普及一下,是个好主意

网友:
我用行空板的uart读取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数据,利用行空板的官方例程修改,运行错误,不知道咋弄。感觉行空板兼容dfrobot的传感器模组和其它控制器比较好,要想用行空板读取其它的传感器还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