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YPE-C给电池充电的电源拓扑怎么理解?

楼主:
图片描述:

图片是网上看到的。

左侧VBUS_TYPEC是TYPE-C输出,右侧VCC_BAT是接电池。

想问下图中是什么电源拓扑?

我的理解:

管子1管子2和电感像构成同步BUCK,猜测左侧是降压功能。

管子3管子4和电感像构成同步BOOST,右侧应该是升压。

管子5应该是控制是否给电池充电的总开关。

我的问题:

1.这种给电池充电的场合为什么要先降压后升压?

2.这种电源拓扑是叫Buck-Boost吗?

网友:
『1.这种给电池充电的场合为什么要先降压后升压?』

那倒不一定。如果管1常导通管2常关断,此电路就没有降压只有管3和管4升压。

网友:
【2.这种电源拓扑是叫Buck-Boost吗?】

不是。此电路可以看成是Buck电路与Boost电路的结合。有人称此电路为四管H桥,但这个名称并不流行。

网友A:
这个电路,也可以只降压不升压。只需要管3常关断管4常导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也可以只降压不升压。只需要管3常关断管4常导通即可。

确实是呀。

就是电池充电咋还要降压和升压这点有点想不明白。

我能想到单节锂电池供电

比如单节锂电电压范围是2.7-4.2V,对外供3.3V电,

那么电量充足就要降压,电量不足就要升压。

这种情况就比较好理解。

那充电过程中需要充电电压有升降变化吗?

这个和电池充电时的三个阶段(涓流,恒流和恒压)有关系?

网友:
【充电过程中需要充电电压有升降变化吗?】

这显然与直流供电电压和电池种类有关。不知道具体供电电压,不知道电池种类,无法判断是否需要升降压。

网友B:
Type C在常规情况下为5V输出,快充条件下为10V或更高,如果仅对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话,显然充电电路仅为降压态。如果给两节串联锂电池充电,显然可能升压(标准输出)也可能降压(快充)。

具体工况如何,看主控芯片的器件手册即可获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 C在常规情况下为5V输出,快充条件下为10V或更高,如果仅对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话,显然充电电路仅为 ...

好的了解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四开关升降压,充电降压,放电升压,移动电源里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开关升降压,充电降压,放电升压,移动电源里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