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浮漂的问题,有点没搞懂

楼主:
看到一个电子浮漂电路,AB点遇水短路后,D1 D2 D3高亮二极管点亮,而用导线把AB点短路,三个灯不亮。自己理解的原理就是A点被拉低后,Q1导通。为啥用水可以,用导线反而不行?请大佬们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A、B两点用导线短路后,相当于三极管发射结接在电池两端,发光管两端电压仅为发射结压降(因电流较大,可能有1V多)。这个电压不足以是发光管点亮。因点亮红色发光管也需要1.6V左右。

顺便说一句:PN结直接联接到电池两端,这个PN结很容易被烧毁。之所以没有被烧毁,是因为电池内阻比较大。

网友:
此电路作者显然不大懂三极管电路。在A、B两点均暴露在外情况,务必要在三极管基极上串联电阻限流以保证即使A、B短路也不会损坏。

网友:
至于A、B两点遇水发光管可以点亮,那是因为水具有电阻,三极管基极电流不会太大,电池两端电压比较高的缘故。

网友A: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搞不明白,当用水短路的时候,也是基极接地了,基电极的电流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搞不明白,当用水短路的时候,也是基极接地了,基电极的电流从哪来的?

【搞不明白,当用水短路的时候,也是基极接地了,基电极的电流从哪来的?】

水的电阻率是比较大的,A、B之间有水,不能视为A、B之间短路,只能看成一个电阻。所以A、B之间有水,并不是基极短路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