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 34470A 数字万用表

楼主:
Keysight 34470A 数字万用表

全新 Keysight 34470A 数字万用表(DMM) 提供全方位的测量功能和多元化的价位, 拥有更出色的测量精度、速度和分辨率。
测量低功率器件
能够测量极小的电流,凭借其皮秒级分辨率和 1 μA 量程可用于测量功率极低的器件。
保持已校准过的测量精度
自动校准可以补偿温度漂移,使您能够在全天执行测量任务时保持稳定的测量精度。
快速获得深入分析

24小:177--2774--6450(同微)

Truevolt 数字万用表提供趋势图、直方图等图形显示功能,有助于您更快速地获得深入分析。两款型号均提供数据记录模式 (使趋势分析更加简单) 和数字化处理模式 (用于捕获瞬态信号)。

Keysight 34470A 数字万用表软件介绍
BenchVue 软件(选配)-简化数据捕获操作-点击、捕获、完成。
BenchVue 软件 (在 PC 上运行) 可以让用户不必进行编程就能简单地连接仪器、记录数据和获得测量结果。

BenchVue 是一款综合测试应用软件,可以让您:
– 同时显示多项测量
– 轻松记录数据、屏幕截图和系统状态
– 调用此前的工作台状态, 以便复制结果
– 快速导出指定格式的测量数据
– 快速访问手册、驱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和视频
– 通过移动设备监控工作台
BenchVue 软件中的数字万用表应用可以控制数字万用表显示测量结果,记录数据1和对捕获数据进行注释 (包含在BV0000A)。升级到 Pro 版本 (#BV0001A) 就能提供直方图、数字转换器功能和无限制的数据记录,以及极限检查和告警。

多个数字万用表的数据同时显示,为您开启测量新视野
– 同时显示多个数字万用表的单次测量结果、图表、表格或直方图,可以关联您可能错失的趋势图。
只需几次点击操作, 即可记录和导出测量结果
– 快速记录并把数据导出到常用工具,例如 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Word 和 MATLAB,以便归档或进一步分析。
远程访问和控制数字万用表中的测试
– 借助配套的 BenchVue Mobile 应用,可以在任何位置监测长期运行的测试,并做出及时响应。
Keysight 34470A 数字万用表参数说明

1. 对于直流: 技术指标在经过 60 分钟预热、积分时间设为 10 或 100 NPLC、启用自动归零时有效。对于交流: 技术指标在经过 60 分钟预热、采用慢交流滤波和正弦波时有效。
2. 除了 1,000 DCV、750 ACV、10 A DC、3 A AC、10 A AC 和二极管测试之外, 所有量程都有 20% 的过量程。
3. 相对于校准标准。
4. 在 TCAL ± 5 °C 范围外, 每 1 度 (°C) 都增加一个系数。
5. 技术指标在正弦波输入 > 0.3% 量程并且 > 1 mVrms 时有效。750 ACV 量程限制在 8 x 107 V–Hz 范围内。
6. 低频性能: 提供三种滤波器设置: 3 Hz、20 Hz、200 Hz。超过滤波器设置的频率已作规定, 不会出现额外误差。
7. 技术指标适用于 4 线或 2 线测量 (运算偏置归零) 电阻测量。如果没有数学空值, 2 线电阻测量会增加 0.2 Ω 的额外误差。
8. 10 A 量程仅在前端连接器上提供。每个放大器增添 2 mA 基极电流值,或输入电流 > 5 A rms。
9. 技术指标在正弦波输入 > 1% 量程且 > 10 μA AC 时有效。
10. 技术指标适用于在输入端处测得的电压。1 mA 测试电流是典型值。电流源的变动将会导致二极管结点的压降发生变化。
11. 所选探头会限制实际的测量量程和探测误差。探头精度已包括所有的测量和 ITS-90 温度转换误差。PT100 Ro 可设为 100 Ω ± 5 Ω, 以消除原始的探头误差。
12. 除非另作说明,技术指标在经过 60 分钟预热且具有正弦波输入时有效。技术指标适用于 1 s 选通时间 (7 位)。
13. 适用于正弦波和方波输入 ≥ 100 mV 时。对于 10 mV 至 100 mV 输入,将读数误差 % 乘以 10。
14. 幅度量程为 10% 至 120%,低于 750 ACV。
15. 方波输入指定为 10 Hz – 300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