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606P-DVK开发板】开发环境搭建及例程测试

楼主:
一、资料下载

1.1、开发板硬件资料及使用手册

官网资料下载链接:https://occ.t-head.cn/vendor/detail/index?id=4105634631926222848&key=download&spm=a2cl5.26076654.0.0.47237532ljYeKr#sticky

1.2、开发板快速上手手册

开发板的SDK、工具软件和编译环境搭建步骤都在这个文档里面。

链接地址:https://occ.t-head.cn/document?temp=quick-start-manual-for-bl606-p-development-board&slug=longyuan

二、环境搭建

2.1、windows环境搭建

2.1.1、安装的软件工具版本

我安装的软件版本如下:

CDK V2.18.2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resource/cdk-windows-V2.18.2-20221121-2000.zip

sdk_longyuan_v2.1.1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resource//1661408852661/longyuan_v2.1.1.zip

T-Head-DebugServer-windows-V5.16.6: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resource//1667789845861/T-Head-DebugServer-windows-V5.16.6-20221102-1510.zip

2.1.2、打开CDK导入工程项目

使用SDK目录longyuan_v2.1.1\longyuan_v2.1.1\solutions\smart_speaker_v2程序测试。

2.1.3、下载程序

2.1.4、开发板运行

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启动

启动后,开发板不停重启。

2.2、linux开发环境搭建

2.2.1、官网手册

linux开发环境快速入手:https://occ.t-head.cn/document?temp=get-started-with-the-linux-development-environment&slug=yocbook

2.2.2、搭建环境完成后,编译smart_speaker_v2项目

2.2.3、启动T-HeadDebugServer

2.2.4、执行下载命令

配置好gdbinitflash后,执行擦除命令,gdb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A:
最后配置好gdbinitflash后,执行擦除命令,为什么gdb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配置好gdbinitflash后,执行擦除命令,为什么gdb没有连接成功?

我按照教程搭建的环境,使用的虚拟机,ping IP地址能ping通,gdb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删除工程目录里的gdbinit文件,创建一个.gdbinit文件,里面写好target remote ip:host,然后就可以烧录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除工程目录里的gdbinit文件,创建一个.gdbinit文件,里面写好target remote ip:host,然后就可以烧录成功 ...

这里面有三个ip地址,最后一个是我电脑,其他的地址也能ping通。

重新创建了.gdbinit文件,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B:
不是重新创建,是删除gdbinit(一定要删掉这个文件,每次make之后都会新建),如果用.gdbinit不行,尝试下修改gdbinitflash文件。似乎不同版本的yoctools的调用顺序不同。

网友:
我这边两台电脑都可以用WSL2下的Ubuntu烧录了,一台是添加.gdbinit,另一台是修改gdbinitflash,两台电脑的yoc版本不同。两台电脑都可以用Win下的DebugServer,或者用Ubuntu下的DebugServerConsole实现烧录(WSL2,通过USBIPD实现USB设备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新创建,是删除gdbinit(一定要删掉这个文件,每次make之后都会新建),如果用.gdbinit不行,尝试 ...

我重新搭建了WSL环境,按照你说的方法做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大清查了,我这边是OK的

网友:
大佬您好,我最近在进行bl606P的开发,使用Linux环境,也遇到了gdb连接失败的问题,网上搜索之后看到您的帖子,我们的情况一摸一样,我也根据评论修改gdbinitflash等方法,但都没有奏效,想请问您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