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D51 P20A EVK之HelloWorld 不显示

楼主:
《ATSAMD51 P20A  EVK之HelloWorld》

编译环境:MPLAB X IDE

MPLAB XC

Harmony V3下

.mhc

.csp

.dev_packs

.core_apps_pic32cz_ca(可选)

编译通过

烧录通过

可是

sscom5.13.1

不显示

HelloWorld

提示:

Due to the large memory ranges on this device,only the area of memory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纯帮顶

网友A:
我觉得吧

遇到问题

憋自己几天

如果还没好

就是因为

你的心愿

不够真诚

念力

不够强烈

解决了

是重装

串口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 遇到问题 憋自己几天如果还没好就是因为你的心愿不够真诚念力不够强烈解决了是重装串口 ...

这个解决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