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矩阵板 PICOmputer TOUCH ARMACHAT

楼主:
独特的触摸矩阵板,由令人惊叹的 CircuitPython 的 touchio 库进行扫描,没有用特殊的芯片,只是来自 Adafruit 的惊人软件,在 Raspberry Pi Pico 上仅使用 13 个 GPIO 来实现 30 个按键。

网友:
13个的话就是3*10了吧,那要是做成5*6的话,9个IO就够了?

网友A:
想法还是挺值得推荐的,不过就只实现这点功能,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还是挺值得推荐的,不过就只实现这点功能,有点大材小用了

功能可以逐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