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12月7日福禄克数据采集器的基础知识及其应用和校准

楼主:
直播时间:12 月 7 日(周三)上午10:00-11:30
直播主题:福禄克数据采集器的基础知识及其应用和校准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能直接测量电流么,以往都是通过间接的手段来对电流的测量 2638A可直接测量电流,前面板有电流测量端子,通用接线盒也有两路电流测量通道,交直流电流测量量程100μA-100mA
数据采集器涉及哪些行业标准? JJF 1048 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
电压电流可以同时采集吗?做低功耗产品,需要看电压电流,能到什么精度? 可以用一个通道测量电压,一个通道监测回路电流,再用一个计算通道显示电压电流乘积即功率。完全可以用来监测耗电功率
电流采集能自动切换量程吗,需要监控低功耗时的电流以及动态变化。 对于电流测量,可将电流量程设为:自动、100 μA、1 mA、10mA 或 100 mA
2638A可自带数据存储功能么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嗯,很不错 谢谢,值得选择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的不确定度是多少?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其他指标可查阅产品技术手册,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有哪些技术创新和优势? 2638A 单机最多66 通道的差分隔离输入通道,具有彩色趋势图形和分析,多种类型输入: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热电偶、铂电阻(2/3/4 线)、热敏电阻电阻(2/4线)、频率等,多通道实时数据显示,6.5 位数字多用表功能,扫描数据的实时观察和绘图功能,可设置20 个数学运算通道,单键截屏功能,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秒,内部存储器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1000个设置文件,前面板U 盘接口,数据安全保护功能等
一般多长时间校准一次? 一般建议每年送校一次
数据采集器对环境温度有没有要求?可以在户外使用吗? 2638A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工作湿度: 0 °C 至 28 °C < 90 %,28 °C 至 40 °C <75 %,40 °C 至 50 °C <45 %,可在户外使用。
校准收费的吗 使用过程中每年的溯源,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都是需要付费的。
实验室是免费开放吗? 开放实验室免费为客户提供服务,可提前进行预约
校验的方法有什么建议?返厂? 使用过程中每年的溯源,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都是需要付费的。
校验的方法有什么建议?返厂? 官网可以下载校准维修手册,内部有详细的性能测试和调整步骤,用户可以参考应用。如果用户有相关的校准标准,就可以自己手动进行,也可以联系福禄克维修服务中心进行。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支持几个通道,最大采样率是多大 2638A 的差分模拟输入通道可从22 个扩展到66 个,单机最快43通道每秒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的数据传输在哪里查阅? 采集数据保存在内部存储器,可以用U盘导出成EXCEL csv 文件到计算机查看。
校准的话可以上门吗?还是别的? 使用过程中每年的溯源,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都是需要付费的。
数据采集精度如何?采集频率多大?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单机最快43通道每秒,详细指标可查阅技术手册
特色新意有几多? 内核6.5位数字多用表,直流精度高达0.024%;通用功能设计,每个通道的功能可以随时重新定义,匹配各种用户测试需求;通道扩展性强;接线盒小巧实用,内置测温元件,可以作为稳定的温场用于冷端补偿;安全级别高,抗干扰能力强;存储器容量大,还可以进一步通过U盘扩展等。
设备本身的抗EMC性能怎样? 这方面2638A是符合CATII安全标准,可以在比较复杂的电磁和干扰环境中稳定工作,符合CE, CSA, IEC 61010 第 3 版
电阻测量的精确度到多少? 电阻测量最优年指标0.01%
现在福禄克相关采集最高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直流0.0024%
想找一款1uA-2A量程的高精度电流表 推荐福禄克8558A,可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
想找一款1uA-2A量程的高精度电流表 2638A可以直接测量100mA以下电流,最小量程100μA量程,可以分辨到10nA; 大电流需要结合外部分流器来采样。
想找一款1uA-2A量程的高精度电流表 推荐fluke
如何保证环境温度变化下仪器本身的采集精度不变 所有仪器的指标给出都有一个范围,比如2638A就是23±5℃,18~28℃,超过这个范围,要结合温度系数修正技术指标,不可能在任何环境温度下都保持同一个技术指标。2638A直流电压最优指标可以达到0.0024%读数,在18~28℃下,超过这个范围每℃需要增加0.0005%读数的附加误差,温度系数还是很小的。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内部有多大的存储空间来储存数据,是否支持外扩硬盘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数据采集精度如何?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其他指标可查阅产品技术手册,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
数据采集器主要是采集哪些数据? 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主要配置什么配件? 可增配20通道扩展选件(包括一个继电器板(2638A-RLY)和一个接线盒(2638A-100)),每台数据采集器最多可增加至3个通用接线盒
采集分析一步到位? 这个看你需要哪方面的分析了,2638A采集的时候直接可以给出统计值分析,包括最大、最小、平均、标准偏差,也可以给出变化率,其他分析,可以结合原始数据后期去处理。
没声音 检查你的系统声音装置,其他都是正常的。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是同类产品的天花板吗?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一贯具有指标稳定,数据可靠等优点,在用户心目中有很好的口碑。
有没有对数据进行分析汇总的功能 有简单的分析汇总,统计分析功能,最大、最小、平均、标准偏差、变化率等
有具体型号吗? 2638A
数据采集器主要应用场景是什么? 各类需要多通道数据监测和采集的场合,采集速度不是很高,但是采集精度比较高,适合一些静态和变化较慢的参数测量,如温度、电压、电阻、电流等,不适合瞬态测量。
数据采集器与传感器有哪些区别? 传感器是对物理参数进行直接采集的元件,而数据采集器是将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进行测量,得到具体测量值的电测仪表。只有传感器和电测仪表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测量各种物理参数。如果测量的参数是电压、电阻、或者小电流,一般数据采集器就可以直接测量,不需要传感器。但如果是其他信号,流量、液位、速度、压力、噪声等,都需要传感器。
禄克数据采集器可以记录多长时间的数据? 取决于你的数据采集器扫描速度和数据存储容量,也取决于你的数据存储方式。2638A内部具有75000圈扫描存储器,更多扫描,需要配置用U盘直接存储。
能否拿到产品试用? 请联系400 810 3435,或访问cn.flukecal.com,联系申请开放实验室
数据采集器与传感器有哪些区别? 传感器可以将各种待测物理量进行感知,并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由数据采集器进行采集,将数据采集后再进行处理和分析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采样率不高啊,不适合采集快速变化的电压电流? 2638A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秒,如果需要更高采样率来采集电压电流信号,可选择8588A/8558A,可提供5MS/s
8558A的采样率是多少? 可提供5MS/s的实时采样率
数据采集器可以采集哪些信号? 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
是实时测试吗?能上传云端吗? 实时测试,目前暂不支持上传云端,可通过usb
是实时测试吗?能上传云端吗? 可通过usb及LAN接口上传数据
数据采集的最大速率是多少? 2638A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秒
禄克数据采集器有便携式的吗 2638A
数据采集器多通道使用时,每个通道类型可以分别设置吗 可以的,每个通道可以分别设置测量,可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
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通过什么方式发送?协议是什么 仪器提供USB (虚拟串口)和LAN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到网络或者PC机。可以使用Fluke DAQ应用软件,利用标准的SCPI命令开发自己的程序,使用Lab View驱动器,或者使用Indusoft Web Studio等软件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精度是多少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直流电流基本测量准确度达0.015%,其他指标可查阅产品技术手册,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
这些仪器校准周期是多长?返厂校准么? 使用过程中需要每年溯源,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
数据采集器集成了多少种功能? 电压、电流、电阻、温度等
数据采集需要哪些类型的传感器? 具有电信号输出的传感器,都可以用于数据采集器
数据采集器可以对多信号同时测量吗? 可以
高温、高湿度、复杂振动环境会影响测试精度吗? 2638A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工作湿度: 0 °C 至 28 °C < 90 %,28 °C 至 40 °C <75 %,40 °C 至 50 °C <45 %,适用于复杂工作环境
如何鉴别购买的福禄克仪表是正品? 请联系400 810 3435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精度如何?A/D转换多少位?响应时间多少?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其他指标可查阅产品技术手册,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18位ADC,最高采样速度43通道/s
数据采集器可以自动生成实时曲线吗 2638A可以同时绘制四个通道的实时曲线。
数据采集器需要配不同的探头? 如需采集多种物理量,需要配备各种相对应的传感器
福禄克提供校准服务吗? 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 EXCEL CSV文件
显示或者存储这个操作,是不是会决定数据采集的速度?很多逻辑分析仪都有这个瓶颈 它和逻辑分析仪不同,采集器速度相对较慢,数据存储量不是非常高,存储和显示都可以同时进行。
自带几个通道? 单机单模块22+1通道,可以扩展到单机67个通道
采集4-20mA信号的话,电流分辨率有多高 最小到10nA
福禄克采集器的开发平台是什么? 会后 可以下载PDF版本
采集热电偶时,需要效验0点吗 采集热偶时,需要选择冷端补偿的方式,2638A有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固定补偿三种方式确保冷端测量准确,实现精确测量。
内存多大?能否再扩展?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可以方便地将仪器内存的数据移至U盘,然后通过PC机对数据进行分析,您也可以将设置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到另外一台2638A中。2638A无需连接PC机就可以访问测试的数据
请解释精度和准确度的区别 这两个可以说是相同的概念,都表示读数的精确性。
温度传感器的内部放大倍数可以调整吗? 2638A不配备温度传感器,需自行配置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热敏电阻等。
每个热电偶生产时需要逐个进行分度表校准吗? 独立的热电偶就是两种金属,不可能有多种分度,只可能是其中一种分度,生产后肯定要进行验证,确保准确度才能出厂。
我要测量的电流通常是动态的,2638A是自动量程吗? 电流量程从100μA~100mA,自动量程,超过这个范围需要外接分流器
检测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0.0024%,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
手持测量设备现在精度可以做到多少。电压,温度 2638A不是手持设备,请查阅具体感兴趣的手持设备手册
反应速度是多少ms 2638A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秒
反应速度是多少ms 2638A的最快直流电压采集速度是43通道/秒,不是非常快,达不到ms级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对使用环境温度有什么要求? 操作温度0~50℃,全准确度18~28℃
2638A内存可以升级么可以扩容么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可以方便地将仪器内存的数据移至U盘,然后通过PC机对数据进行分析,您也可以将设置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到另外一台2638A中。2638A无需连接PC机就可以访问测试的数据
采集数据能支持python等程序调用吗 仪器提供USB (虚拟串口)和LAN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到网络或者PC机。可以使用Fluke DAQ应用软件,利用标准的SCPI命令开发自己的程序,或者使用其他软件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
容值可以测试吗? 目前不行
温度传感器在检测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热电偶基本测量准确度达到0.5℃,其他指标可查阅产品技术手册,访问cn.flukecal.com可下载仪器详细技术手册
铂电阻引线电阻如何补偿? 可以采用4线或3线模式补偿热电阻引线电阻造成的影响,确保准确测量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价格是多少? 可联系400 810 3435
温度传感器也需要进行校准吗? 是需要校准
采集器需要多久校准一次? 建议一年校准一次
热电偶的响应速度比热电阻要快吧? 热电偶响应速度最快
热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的吗? 这个需要咨询热电阻的生产厂家。
FLUKE数据采集器的扫描器是哪一种类型呢? 2638A全能型数据采集器
可以自动计算热电偶的温度值? 是的,系统可以根据所选热电偶类型和热电偶补偿的方式,自动将采集的电压值转换成相应的热端温度值
数据采集,是否有多重触发方式,比如外部信号、定时触发之类的 在测试设置菜单中有多种触发方案供选择:外部触发、远程SCPI命令、报警触发、时间间隔触发、前面板手动触发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支持手持类型吗? 目前没有,这里2638A是便携的,需要交流供电。
计量问题如何解决?送哪? 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
福禄克在京东淘宝有旗舰店吗?购买器件只能联系采购吗 有天猫官方旗舰店的
请问数据采集器的输入通道之间是共地的吗? 是的,2638A各输入通道间是共地的,非高低端完全隔离 。
冷端补偿如何进行采集环境温度? 2638A输入盒中有一个测温元件,测量输入盒扣上后整个温场的温度,用于冷端补偿。这个元件在校准时需要额外校准,校准参数保存在输入盒内部存储器上,确保输入盒用到其他2638A上也可以精确补偿。
信号调节的分流器是基于什么原理呢? 分流器就是一个精密采样电阻,电流流过,转换成电压让系统采集。电阻已知,利用欧姆定律就可以得到未知电流。
在测量同一样品,用不同通道,同时测量,如何筛选出最符合的数据?中间值法,还是平均值法更好? 在2638A上,选用不同通道测量同一个样品,实际是分时进行测量,用同一个A/D进行检测,非同时。我觉得达不到你想的效果,最好用多块仪表做这种测试,多块仪表时,用均值可能更能得到采集的结果真值。
如何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好稳定性? 选择好的数据采集器才可能保证准确性和稳定性
采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哪种测量直流电压更准确? 测量直流电压想要获取最优不确定度,可选择福禄克8588A高精度标准数字多用表
采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哪种测量直流电压更准确? 示波器的采集精度很低的,一般才2%精度,因为它的A/D是8位的,精度肯定低于万用表,优点是可以看到波形,采集速度快
有没有支持网络功能的万用表 2638A支持LAN口采集控制
FLUKE数据采集器是否使用了多种类型的AD转换器呢? 内部是积分型A/D,福禄克数表有积分型和逐次逼近的。
高精度手持万用表现在到多少位了? 8.5位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支持最大几路同时采集? 2638A 单机最多67通道,多机最大可组成2000通道系统
计量是否有望网络远程实施? 这个目前只能去展望,暂时不可能实现,因为计量是需要比对,而各种标准信号要通过网络传输到现场还有很大困难。
输入电路的防静电怎么设计的?怎么保护输入电路的芯片不被损坏? 这个静电对测量设备来说影响不大,2638A内部可测量的范围足以应对静电,而静电对输出设备,尤其是低压高频的信号输出会有影响 。
数据采集器都能采集哪些数据? 电压、电阻、电流、频率、温度可以直接测量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支持最大几路同时采集? 福禄克数据采集器2638A所有通道实际都是巡回检测,不是同时测量的。
对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2638A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工作湿度: 0 °C 至 28 °C < 90 %,28 °C 至 40 °C <75 %,40 °C 至 50 °C <45 %
有没有支持网络功能的万用表 2638A提供USB (虚拟串口)和LAN接口,前面板也具备万用表接线端子
多谐积分是如何抑制噪声的呢?抑制的是什么频段的噪声呢? 带滤波设置,提供20Hz、200Hz滤波可选
多谐积分是如何抑制噪声的呢?抑制的是什么频段的噪声呢? 多斜积分比起双斜积分,具有多种积分斜率,因此积分时间是不同的,而且放电有可能会过零,因此主要目的是消除一些零点测量噪声。多斜率多重积分式A/D转换器是在本公司的四斜式A/D转换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输入被测电压在一固定的时间内接入积分器,机内参考电压也在此固定时间内多次接入,使积分器输出幅度一直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在这一固定时间结束后,机内参考电压将积分器输出电压反向积分过零。由于在积分的不同阶段,机内参考电压各不相同,使得在整个转换过程中即是多重积分循环,又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了多种斜率。这种转换方法,既解决了转换时间与高分辨率的矛盾,也解决了积分电路失调、噪声、积分电容介质吸咐效应等不理想因素对转换精度的影响
多谐积分是如何抑制噪声的呢?抑制的是什么频段的噪声呢? 个人认为抑制的是低频噪声,如工频噪声。
可以编程进行自动测试吗? 仪器提供USB (虚拟串口)和LAN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到网络或者PC机。可以使用Fluke DAQ应用软件,利用标准的SCPI命令开发自己的程序,或者使用其他软件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
数据采集器可以导出原始的测试数据吗?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仪表的自带存储空间多大?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热电偶测温需要温度补偿吗? 需要补偿导线+冷端补偿
是否支持外部输入的可编程运算呢? 支持
相互隔离的通道,采样同步性能保证么 可以保证
分流器是采集器配件吗 是的,2638A-101,10Ω分流器,10个,最大100mA,准确度0.05%
散热装置是通过风扇实现的吗? 是的
采集软件可以在官网下载? 可以
2638A采集4~20mA,需要外置分流器,采样精度不就取决于分流器的精度了 可直接测量4-20mA
2638A采集4~20mA,需要外置分流器,采样精度不就取决于分流器的精度了 2638A每个模块 的21~22通道,是直接电流通道,可直接测量100mA以下,不需要外部分流器。1~20通道可以配置为电流测量,但需要外部分流器,内部实际是测电压,这些通道电流精度取决于电压精度+分流器精度
支持远程监控吗 可通过usb及LAN接口可程控仪器
可以支持无线传输,无线通讯吗? 目前不支持无线功能。
可以支持无线传输,无线通讯吗? 目前不支持
可以支持多个通道同时采集吗,想用在高低温实验室 可以支持多通道 2638A标配一个模块,带22个模拟通道,单机具有8个数字输入和输出通道,一个累加器通道,5个报警通道。单机可以再配置2个模拟模块,最高单机67个模拟通道。多机可以扩展到2000个通道
数采设备推荐使用什么方式和PC连接? 可通过usb及LAN接口可程控仪器
采集的数据有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分析处理吗? Fluke DAQ控制采集软件,FLuke Trend Link 趋势绘图软件
数据采集器是采集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模拟量
数据采集器是采集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2638A 也有8路数字量输入/输出,可以配置,随模拟量采集同时进行检测。
2638A是数字输入输出是什么电平 一般是TTL电平,但实际电平范围可以到-4V~30V
对于传感器的温飘,零飘,解决方案是什么? 可以通过2638A的通道对齐功能,可以在测试时对传感器的初值进行修正,使传感器在测试初期保持一致,即使有不同的飘漂移
测量电压信号的带宽是什么? 20Hz-100kHz
温度测量范围是多少 热电偶-270℃-2315℃
测量K型热电偶对线长有要求吗? 没有
数据采集系统是否有相关校准规范?如有,是什么规范? JJF 1048 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
更换传感器,需要重新匹配吗? 重新设置即可
可带自动进行采集数据的统计,例如形成Excel表格的形式么,还是需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 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器进行统计分析,也可以通过Trend Link 软件绘制曲线,并进行额外一些统计分析,也可以导出数据到EXCEL中做进一步分析
电压 电流 温度 电阻 测量范围是多大? 电压最高300V,电流最高100mA
电压 电流 温度 电阻 测量范围是多大? 电阻最高100MΩ
能否支持便捷式插拔 通用接线盒支持热插拔
仪器电路板的温度和仪器内部空气得到温度不同,是不是都进行了测量呢 接线盒已在工厂对CJC(冷端温度补偿)装置进行过校准
2638A自带的内存容量有多大?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采集的数据可以保存到优盘吗?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2638A通道如果不够,请问怎么扩展 可增配20通道扩展选件(包括一个继电器板(2638A-RLY)和一个接线盒(2638A-100)),每台数据采集器最多可增加至3个通用接线盒
采集的数据保存文件是什么格式? CSV 文件
数采设备2638A需要对每个通道单独配置吗? 均可独立设施
2638A支持的U盘容量最大可达到多少? 16G
测试仪器每次开机会自校准吗? 不会,使用过程中每年的溯源,需要送到上级有溯源能力的校准机构来进行,也可送到福禄克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校准
测试可以USB拷贝吗 2638A具有20MB的内存,可保存75000 个扫描数据和1000个设置文件。此外,U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储能力。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文件复制到U盘,再传送至PC中。也可将设置文件通过U盘复制到仪器内存。
报警的阈值如何设置呢?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两个报警限:高/高、高/低、或者低/低。2638A在每次扫描中都和设定的报警限进行比较,超出范围会在显示屏和数据文件中报告报警状态。
如果你们标配的传感器不适用(比如尺寸、范围等),支持自购传感器吗?对传感器有什么要求? 数据采集器不带传感器,传感器均需自配
虚拟通道是什么意思呢? 对模拟通道加以运算得到
虚拟通道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和模拟通道同时进行检测
经常丢原装线,普通测试线影响究竟会有多大? 建议重新购置原厂测试线
测试显示数据有效位数可以设置吗 可以
电压范围300伏是交流吗? 交直流均可达到300V
请问可以在测量仪器中自定义计算公式,计算采集到的数据吗? 每个通道都具有Mx+B比例变换功能。此外,每个2638A主机可以设置20个带报警设置的虚拟计算通道,可在每次扫描中应用更复杂的计算,如平均值、偏差、多项式、对数、指数、幂等,并把结果保存下来。每个通道的数据都可以作为一个变量用于另一个数学通道的计算。
2638A的工作温度范围多少?可以跟产品一起放在温控箱里吗? 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
2638A有没有通讯功能 2638A具有usb及LAN接口用于通讯传输
2638A在不使用扫描模式,最大支持多少个通道同时测量呢 最高单机67个模拟通道
用通道001到万用表使用,那通道001是不是内置了独立的保护功能 是的
2635A可以设置数据存储的触发阀值吗?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两个报警限:高/高、高/低、或者低/低。2638A在每次扫描中都和设定的报警限进行比较,超出范围会在显示屏和数据文件中报告报警状态。
43通道/秒是每秒采集43个数据么 是的
在停电情况下掉电是否保存存储数据呢? 自动保存。还可以设置供电恢复,重新自动进入扫描状态
2638A可以设置数据存储的触发阀值吗?还是所有数据都会存储?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两个报警限:高/高、高/低、或者低/低。2638A在每次扫描中都和设定的报警限进行比较,超出范围会在显示屏和数据文件中报告报警状态。
2638A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吗 2638A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工作湿度: 0 °C 至 28 °C < 90 %,28 °C 至 40 °C <75 %,40 °C 至 50 °C <45 %
采集软件是否免费提供? 标配,免费的。
CAT II 是什么含义 指安全级别II类,野外环境是CAT IV,强电强干扰环境是CAI III,较强电磁干扰环境是CAT II,无太多电磁干扰环境办公室是CAT I.
采集数据的频率可以到多大? 2638A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秒
采集器是彩色屏幕吗?比如Tft屏 有没有迷你版的低廉设备 要求 便携 精准 是彩屏,目前没有迷你版
采集数据存储的小数点位数可以自由设置吗? 可以设置4.5 5.5 6.5位分辨力
pwm能测量吗? 测量结果是有效值
电压的测量是真有效值测量吗? 是的
管理员授权如何操作呢? 2638A有两个管理级别(管理员/被授权用户),该系统可以让管理员指定最多五个授权用户。系统可对任何记录数据的操作行为添加认证记录。设置文件以及数据文件都含有授权用户的身份ID以及时间标签。仪器的普通用户(GUEST)只能够使用现存的设置文件进行测试,不能更改任何测试的设置和测试数据文件
2638A能测试以太网通信数据或者无线通信数额据么 不行,2638A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
fluke DAQ 6.0软件是免费的吗? 完整版需要付费使用
数据测量和采集的精度是自动调整的吗? 测量精度不变
DAQ 6.0和TrendLink都是FLUKE仪器专用软件吗? 是的
可以用于系统底电流的测量吗 电流测量量程从100μA-100mA
软件使用教程在哪下载? 访问cn.flukecal.com
用分流器测电流,是否要考虑分流器发热带来的电阻误差 需要
2638A适用于车载产品测量吗? 2638A需要市电供电
仪器的工作环境温度最低可以到多少? 2638A操作温度: 0 °C 至 50 °C
2638A的每个通道测量功能可以任选吗? 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
可以指定通道进行对齐吗 可以
fluke DAQ 6.0软件集成数据分组及分析功能吗? 有的
烘箱测量后可以自动生成报告? 可以
福禄克都有哪些非接触式测量仪器设备?比如温度、距离等等的测量 红外测温仪、红外测距仪都有
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是否也须优选?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测温传感器的选择
主要可以使用在哪些行业领域? 在制药、半导体、产品研发、冶金热处理、家电制造、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都有应用
校准2638A是否需要更高精度的源 是的,需要
有电压跌落提醒么?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两个报警限:高/高、高/低、或者低/低。2638A在每次扫描中都和设定的报警限进行比较,超出范围会在显示屏和数据文件中报告报警状态。
2638A支持级联扩展吗? 可以使用福禄克的数据记录软件,组成上千个通道、高度灵活的数据采集系统
可同时采样多少个通道? 43 通道/ 秒
电容测量怎么样子的? 无电容测量功能
对于校准器电流溯源问题,福禄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通过分流器A40B及交流测量标准5790B及高精度标准数字多用表8588A来完成
仪器的本声功耗大吗? 36 VA 峰值 (平均24 W )
通道完整性测试中如有短路或接触不良可以分成几组排查吗? 可以的
仪器的选型表资料哪边有? 请联系400 810 3435,或访问cn.flukecal.com
带有语音功能吗? 只要报警,无语音
2638A校准多久校准一次? 一般建议每年送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