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一、环境搭建及HelloWord Demo运行

楼主:
感谢EEWorld和平头哥提供的【平头哥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又一次幸运的得到了测评机会。

一、硬件

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套件是这样子的,说实话,这些塑料螺柱,没有对应的螺母和螺丝,感觉是缺了一些件。

 螺柱安装过程中,碰坏了电容,原因应该是螺丝孔的位置距离电容太近了

 查了原理图,是1uf的电容,看大小,应该比0402小,找了个0603的电容,补了上去,是扬声器SK1的通道

二、开发资料

根据测评网页提供的地址

L606P 开发板上手手册(含SDK获取等)

 根据步骤,首先下载CDK并进行安装,用的是最高版本的V2.18.2,下载后一路安装

 有一个驱动选择安装

三、HelloWorld工程运行

安装网站提示,进行HelloWorld工程运行

在CDK中打开最后面的一个平头哥按钮,搜索HelloWorld

 选择Yoc版本的工程

点击创建工程,选择最新版本

需要设定工作路径WorkSpace

 可以看到CDK自动创建工程了

 工程名中可以看到Bl606p,由于网络不畅,下载package的时候失败。

需要进行手工下载

即在工程project树中,点击package,右键下载

组件包的数量会在状态栏显示

  双击后显示具体下载以及安装信息

 下载完成后,就可以编译工程了

编译过程比较轻松,也没出现错误

 四、下载及运行

下载过程时,出现了错误

 需要重新设置跳线帽才可以进行,具体的跳线帽,参考开发板简明使用手册,也得到了平头哥这边的技术支持,这里表示感谢

 跳线帽设置后,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感觉只收最上面的一个跳线帽影响,不过没仔细测试

打开串口助手等软件,设置波特率2000000,8,n,1,就可以接收到HelloWorld信息了

 只是复位后,就出现错误了

重新下载又正常,不能复位和冷启动

咨询平头哥技术支持,得得了解决办法

   至此,第一个工程运行结束。不过,这种查询后得到工程的方式,要是不后续的工程名称改怎么整呢?感觉开发文档方面不够细致。希望能加强。

网友A:
为什么复位后就出现错误了呢

怎么破

网友B:
哈哈哈哈,你也把C13电容给搞掉了么?

CDK太难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你也把C13电容给搞掉了么? CDK太难用了

你不会也跟我一样吧,先拧的螺柱?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你也把C13电容给搞掉了么? CDK太难用了

说实话,喇叭线断了两次了,修复后又断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复位后就出现错误了呢 怎么破

估计是烧写分区没有写入Flash吧,不知道具体原理,,根据支持工程师的提示,增加-kp编译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也跟我一样吧,先拧的螺柱?哈哈哈哈

对,拆回家的时候没注意,先拧螺柱,直接掉了。哈哈哈

网友:
平头哥的SDK 看起来挺炫酷 黑色的主题 味道满满  结果 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