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驱动直流电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下面的这个电路,直流有刷电机串联R95电阻电流取样,然后接到单片机的  ADC  没问题吧?

网友A:
这样接是没问题,但是你这个采样就太低了,建议加一个运放最放大之后再做采集

网友B:
你的0.05欧的压降估计非常低,这样产生的电压也非常低,在10A的情况下压降才0.5V,通常这个电机也没那么大电流,接个运放将信号放大后再采集。

网友:
【下面的这个电路,直流有刷电机串联R95电阻电流取样,然后接到单片机的  ADC  没问题吧?】

控制电机的开关在哪里?开关位置影响 “没问题” 或者 “有问题”。

网友C:
最好将电机及其驱动的电源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是没问题,但是你这个采样就太低了,建议加一个运放最放大之后再做采集

是的采样感觉是低了,主要想原理上能进行,然后再做调整和增加电路

准备再加一个运放最放大之后再做采集

谢谢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0.05欧的压降估计非常低,这样产生的电压也非常低,在10A的情况下压降才0.5V,通常这个电机也没那么大 ...

在10A的情况下压降才0.5V

一般压接控制多少呢

如果用放大器采集,有哪些指标可以建议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将电机及其驱动的电源隔离。

是的,下一步准备进行电机隔离

请问老师,有没有隔离电路方案可以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