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i-EVAL开发板U盘例程存储从内部sram改为外部flash芯片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
项目开发中需要存图片到外部flash中,使用GD32450i-EVAL开发板U盘例程,修改存储空间从内部sram改为外部flash芯片,只改了STORAGE_Init、STORAGE_Read、STORAGE_Write三个函数,还有扇区大小和数量。修改后枚举可以成功,格式化也提示成功,但不可读写,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不可读写?是读写的数据都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读写?是读写的数据都不对吗?

打开U盘后里面有几个乱码的文件夹和文件,但是都无法打开。也无法往U盘里存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读写?是读写的数据都不对吗?

是不是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仅改动上述提到的地方不能实现将存储介质改成外部flash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U盘后里面有几个乱码的文件夹和文件,但是都无法打开。也无法往U盘里存文件。

是把U盘改成外部Flash后,看到Flash的文件和文件夹是乱码,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把U盘改成外部Flash后,看到Flash的文件和文件夹是乱码,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而且是格式化后的现象,乱码文件和文件夹都不是我放进去的,也不能新建或修改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是格式化后的现象,乱码文件和文件夹都不是我放进去的,也不能新建或修改文件

这种问题不好找,你先看看Flash中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改成文件系统,应该就要有文件系统的头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找,你先看看Flash中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改成文件系统,应该就要有文件系统的头部。

好的谢谢大神,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都需要改哪些地方,现在这样的改法有问题吗,还有其他要动的地方吗,没有的话我就专研究改的这部分了

网友:
已解决,读写函数的地址参数不需要*扇区大小,仅读写长度*扇区大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