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
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

用体温计去测试黑体炉温度?黑体炉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黑体炉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

红外体温计标定的流程  说能123说说  另外恒温水槽和黑体作用分别是?标定的过程  说清楚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同行都是怎样的标定方法?哪种方法更准一些

网友A:
黑体炉是检定各种 辐射类 温度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体炉是检定各种 辐射类 温度计用的

是不是如上我说的那个标定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如上我说的那个标定过程?

差不多吧,不知道楼主是在哪里截图的

这些都是有标准限制的

被测物体的温度和黑体的辐射功率之间函数,可以看一下面的文档

网友A:
红外线温度计通过接受的辐射来确定目标物体温度,热辐射源是提供辐射的校准温度源。辐射强度取决于光源温度。

网友C:
我们公司标定用的是恒温水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标定用的是恒温水槽

用体温计去测试恒温水槽温度?水槽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恒温水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温度计通过接受的辐射来确定目标物体温度,热辐射源是提供辐射的校准温度源。辐射强度取决于光源温度 ...

完全是答非所问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答非所问  谢谢版主

楼主的理解力需要提高

靠别人给你提供函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体温计去测试恒温水槽温度?水槽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恒温水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 ...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检测方法的,修正其实是在设计阶段进行,不会每个都进行,但是出厂检验是一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