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反推

楼主:
各位大师,本人小白,手里有块电源板(接类似吸尘器的东西,满载功率大概260W左右,2路输出),大概逆了下原理图,但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没有丝印信息,所以确定不了型号。各位大师是否能够根据现有脚位信息看出是哪款芯片?还有C9这里没弄明白,板子上是个黑色0805大小的东西,也没有丝印信息,手里没有电桥,万用表大概测了下,像个电容,但是电容放这里实在没看明白,R42是个NTC电阻,但是没有装。望各位大师指点下,感谢!

网友A:
【但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没有丝印信息,所以确定不了型号】

一定要用原来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没有丝印信息,所以确定不了型号】 一定要用原来的型号?

最好是脚位对应的芯片,不然外围变动太大。您有推荐的其他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脚位对应的芯片,不然外围变动太大。您有推荐的其他型号?

【最好是脚位对应的芯片,不然外围变动太大】

要引脚对应,那就困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脚位对应的芯片,不然外围变动太大】 要引脚对应,那就困难了。

嗯,那您推荐几个其他芯片我看看。谢谢。

主要是这个板目前来看元件很省,但是功率却能做到超过260W,所以想看看他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您推荐几个其他芯片我看看。谢谢。 主要是这个板目前来看元件很省,但是功率却能做到超过260W, ...

这就是个简单的单端反激电路,稳定的28V输出那路。反馈靠U5(未标注型号,估计是TL431之类),再经光耦送到主控芯片。

输出功率主要由Q1和T1决定。Q1标注19N20,如果是耐压200V最大电流19A,那可不能用于220V交流输入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您推荐几个其他芯片我看看。谢谢。 主要是这个板目前来看元件很省,但是功率却能做到超过260W, ...

【功率却能做到超过260W】

你最好是先把Q1这个功率MOS管的特性参数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您推荐几个其他芯片我看看。谢谢。 主要是这个板目前来看元件很省,但是功率却能做到超过260W, ...

这种单端反激电路能够输出多大功率,在6楼我已经说过,主要取决于Q1和T1。单端反激电路做到260W不是什么难事。

这种电路,输出功率能够做多大,和控制芯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

1。 Q1是6R190C6,标注错了,不好意思。

2。U5是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