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第N种闪灯-TIM1定时器实现

楼主:
闪灯可以通过N次方式实现,主任务里阻塞点灯,FreeRTos里单独创建任务闪灯。等都可以实现,今天结合STM32CubeIDE学习定时器来实现闪灯。

配置TIM1:

  按上面配置好后生成程序

在main.cn下面添加用户的逻辑,我这里添加了PB7的翻转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TIM1)
		{
			printf("123456\r\n");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7);//LED循环1秒亮灭一次
		}

}

下载到开发板后,就可以实现开发板上蓝这的闪烁了。我发现自从有了stm32cubeIDE,底层的配置就自动完了,只要写几句就可以做好工程。非常方便!

网友A:
肯定是自家IDE的支持程度最契合,stm32cubeIDE还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自家IDE的支持程度最契合,stm32cubeIDE还没用过

我记得5年前,这个工具没怎么好用,最后选了keil

网友C:
编译速度和Keil相比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5年前,这个工具没怎么好用,最后选了keil

七年前到现在一直在用IAR,公司不让用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速度和Keil相比如何?

我用7年前的imac,秒得呀。下载也是飞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年前到现在一直在用IAR,公司不让用别的

在办公室,只有macos可以用,而且还是7年前的。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