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统计、回归方程、曲线拟合

楼主:
数据统计、回归方程、曲线拟合

很多时候工程验证需要大量的数据做标定?哪个精通数学分析的?交流一下,比如回归方程、曲线拟合等,找到对应的函数关系写入嵌入式软件就方便后续数据的精准采集

网友A:
有本书叫“数理与统计”你可以自己看看,方向和方法很多,有的需要几种方法处理,不好讲某个公式或方法,至少是个小方案。

Matlib给出的是最精确的算法,但不见得所有MCU都能胜任,所以需要自己根据精度和速度综合设计一套方案。

网友B:
有用,正在进行matlab进阶,但是感觉道路的尽头是数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叫“数理与统计”你可以自己看看,方向和方法很多,有的需要几种方法处理,不好讲某个公式 ...

但不见得所有MCU都能胜任?啥意思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正在进行matlab进阶,但是感觉道路的尽头是数学

用excel可以做一些数学拟合  不过复杂的还是得用matlab!这个工具也难怪被丑国限制或者禁用。。。应该说科学的尽头是数学   像数学  物理 化学  医药 先进制程等自然科学无疑都离不开科学鼻祖----数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不见得所有MCU都能胜任?啥意思 MCU

MCU就是 微型控制器/计算机 简称【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U就是 微型控制器/计算机 简称【单片机】

你说不是所有的MCU可以跑算法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不是所有的MCU可以跑算法  是这个意思吗

【但不见得所有MCU都能胜任?】不是我说的,我只是给你解释MCU是什么。
而且【Gen_X】大佬说的【不见得所有MCU都能胜任】,我觉得是根据MCU的性能,有些MCU内存小或者计算速度慢,所以有些算法就算能写成代码,也不能在所有MCU上运行。

网友B:
使用excel和matlab拟合的还是有挺大差距的,估计内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excel和matlab拟合的还是有挺大差距的,估计内核不一样?

那当然  excel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 maltab则可以分析很复杂的方程

网友:
数据分析也是一门科学,以前数学鄙视链最底层的。

网友:
拟合这个问题老被问,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多少 都是数学精度吧,工程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