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DCDC电路

楼主:
下面是DC24V直流输入的电路,这个电路几个红框内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U1是反接保护作用是否正确?

网友:
【帮忙分析DCDC电路】

不像是个DC-DC转换电路。倒是有些像反接、过流……的保护电路。尤其是看到Vout端经R1D2等接到Q2基极。

网友A:
1. Q1: OCP

2. Q3: Latch 用,如果 OCP,Q1 ON =》Q2 ON =》Q3 ON => U1&U2 OFF。一旦 Latch,解除OCP, U1&U2也不会导通,除非 Vin 拔掉再插入。

3. Q4:导通 U1&U2.

4. U1:U1&U2 OFF时,防止 Vout 倒灌 Vin.

不过 Q3 ON时,Q3应会烧毁,所以要加一个电阻在Q2 集级上。

网友:
此图中D6标注为DFLZ33,估计其击穿电压为33V。

如果D6击穿电压为33V,那么J1处上电后,U1体内二极管导通,R10上端为24V,R10和R11分压,R10上分得10.3V。此电压足够使U2和U1饱和导通(MOS管压降小于体内二极管),Vout端得电。Vout之后的负载得电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J1处电压由于某种故障升高,超过33V,那么只要流过R12的电流超过7uA,Q4即导通,由于Q4与R10并联,R10两端电压将减小,这将使得U2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减小。U2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减小到不能维持U2饱和导通后,U2趋于关断,使Vout端电压不再继续升高。如果要说作用,那么Q4及其附属元件的作用是输入电压过高时U2关断,保护负载电路不损坏。

网友:
Q1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有个0.12欧电阻。如果负载电流过大,超过0.7伏/0.12欧=5.8安,那么Q1将导通。Q1导通后其集电极电流不为零,该电流将在R6上产生一定压降。如果R6上压降超过Q2发射结导通电压,Q2也将导通。Q2导通将使Q3也导通,Q3导通将使Q2基极电位上升,维持Q2导通。即使通过0.12欧电阻电流消失,Q2Q3仍将维持导通。

Q3导通,集电极电位上升,将通过D4使U2关断。

网友:
如果要说作用,那么0.12欧电阻作用是对负载电流取样。当负载电流超过一定值(大约5.8A),将使U2关断,保护电源。Q1Q2Q3的作用,可以说是过流保护。

网友:
Q2Q3电路,是双稳态电路。上电后无过流故障时处于Q2Q3均关断的状态,一旦过流发生,Q2Q3即翻转成为Q2Q3均导通的另一个稳态。

所以,Q4构成的过压保护和Q1Q2Q3构成的过流保护不同。Q4过压保护在过压消失后即自动恢复,Q1Q2Q3因为双稳态,过流消失后不能自动恢复,U2仍保持关断,除非J1处下电再上电。

网友:
Q2Q3及其附属电路在J1上电后处于Q2Q3均关断的状态,是由电容C4和C5在上电之前两端电压为零来实现的。因为C4C5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得Q2Q3在上电瞬间处于关断状态。上电过程结束后,Q2Q3仍处于关断状态,直到过流发生。

网友:
至于R1、D2、C1、D3 这几个元件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暂时没有看出来。

网友:
所谓DC-DC电路,是指将一种直流电压变换成另一种直流电压的设备,可能升压也可能降压。此电路并没有升压或者降压的功能,所以不是DC-DC电路。如前所述,该电路具有反接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的功能。

网友:
U1防反是没有问题

R2,Q1部分是过流检测

网友:
楼主图并非DCDC电路。左起第一个红框为防反接;第二个为过流保护;第三个为自锁电路的一部分,即过流发生时,确保电路自锁以禁止输出;第四个为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Q1: OCP 2. Q3: Latch 用,如果 OCP,Q1 ON =》Q2 ON =》Q3 ON => U1&U2 OFF。一旦 Latch,解除O ...

Q3 ON时,Q3应会烧毁

为啥会烧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