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 动画圣诞树

楼主:
在终端(如mobaxterm、bash、linux子系统)中输入下面命令,可以显示一个好玩的圣诞树动画

curl 版本

cur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ergiolepore/ChristBASHTree/master/tree-EN.sh | bash

wget版本

wget -qO-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ergiolepore/ChristBASHTree/master/tree-EN.sh | bash

docker版本

docker pull sergiolepore/christbashtree:latest
docker run -it sergiolepore/christbashtree:latest

网友:
哈哈,这还挺有趣的!

网友A:
黑背景能换一下更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背景能换一下更有趣

有代码,可以修改试试

网友:
氛围有了 :)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B:
搞定,顺便贴个源代码

#!/bin/bash
trap "tput reset; tput cnorm; exit" 2
clear
tput civis
lin=2
col=$(($(tput cols) / 2))
c=$((col-1))
est=$((c-2))
color=0
tput setaf 2; tput bold

# Tree
for ((i=1; i<20; i+=2))
{
    tput cup $lin $col
    for ((j=1; j<=i; j++))
    {
        echo -n \*
    }
    let lin++
    let col--
}

tput sgr0; tput setaf 3

# Trunk
for ((i=1; i<=2; i++))
{
    tput cup $((lin++)) $c
    echo 'mWm'
}
new_year=$(date +'%Y')
let new_year++
tput setaf 1; tput bold
tput cup $lin $((c - 6)); echo MERRY CHRISTMAS
tput cup $((lin + 1)) $((c - 10)); echo And lots of CODE in $new_year
let c++
k=1

# Lights and decorations
while true; do
    for ((i=1; i<=35; i++)) {
        # Turn off the lights
        [ $k -gt 1 ] && {
            tput setaf 2; tput bold
            tput cup ${line[$[k-1]$i]} ${column[$[k-1]$i]}; echo \*
            unset line[$[k-1]$i]; unset column[$[k-1]$i]  # Array cleanup
        }

        li=$((RANDOM % 9 + 3))
        start=$((c-li+2))
        co=$((RANDOM % (li-2) * 2 + 1 + start))
        tput setaf $color; tput bold   # Switch colors
        tput cup $li $co
        echo o
        line[$k$i]=$li
        column[$k$i]=$co
        color=$(((color+1)%8))
        # Flashing text
        sh=1
        for l in C O D E
        do
            tput cup $((lin+1)) $((c+sh))
            echo $l
            let sh++
            sleep 0.01
        done
    }
    k=$((k % 2 + 1))
do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顺便贴个源代码 #!/bin/bash trap "tput reset; tput cnorm; exit" 2 clear tput civis lin ...

简单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