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楼主:
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电流、电压采样都是通过AD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压差吗?都是串联?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A:
对于单片机端来说,【电流、电压采样】都是采集电压值。只是采集的点位不同。

网友:
说白了就是利用欧姆定理,通过电压算电流,或者通过电流算电压,负载电阻是常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片机端来说,【电流、电压采样】都是采集电压值。只是采集的点位不同。

有些用用到差分运放 采样电流  这个有哪些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用用到差分运放 采样电流  这个有哪些好处

差分运放可以消除共模干扰,在测电流时也常用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
取样电路与采样电压是并联电压采样,并联分压

取样电阻串联在电路里的是电流采样,串联分流

很多场合用AD或差分运放采样这两种量,能消除干扰更准确

不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