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半桥驱动电路的区别

楼主:
两种半桥驱动电路的区别

一种是电感直接接负载,还有一种是电感一端接高压,另一端并没有直接接GND 而是接了两个电阻分压,还串联了两组电容(看红色框内),这种接法是出于什么考虑?比起另一端直接接GND,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不对称半桥

下面是对称半桥,对称的结构,EMI好,串两组电容,输入电流纹波对称的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称半桥 下面是对称半桥,对称的结构,EMI好,串两组电容,输入电流纹波对称的更小

不对称半桥?这个拓扑有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