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充放电问题和并联电容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2个问题

下面的的电路中,C1通过电阻R10充电到15V,但是放电的通路都是关闭的,那么C1是如何放电的呢?

另外,

电源线并接的4个电容470uF,将近2000uF的容量,这个容量是怎么计算的,有公式套用吗?还是凭借的经验带入呢?

网友:
【下面的电路中,C1通过电阻R10充电到15V,但是放电的通路都是关闭的,那么C1是如何放电的呢?】

电容C1未必是通过电阻R10充电。如果Q7导通(此时Q8必关断),那么C1也可以通过Q7充电。

网友:
【下面的电路中,C1通过电阻R10充电到15V,但是放电的通路都是关闭的,那么C1是如何放电的呢?】

C1放电,如果Q2导通使得Q1导通,C1可以通过R6放电,同时通过Q1、D2、R9,向电容C2(包括Q8门极输入电容和米勒电容)充电。

网友:
【电源线并接的4个电容470uF,将近2000uF的容量,这个容量是怎么计算的,有公式套用吗?】

这要看Q7Q8构成的半桥电路工作时消耗多大电流,以及48V电源的供应能力。电路作者具体怎么考虑的,无法猜测。

网友:
另外,C2和C3并联于Q8和Q7门极源极之间,容量大到10nF。这将使Q7Q8不能迅速导通和关断。怀疑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
实际上,让电容C1先充电,在IN1低电平时无处放电,而在IN1处高电平时让C1对Q8门极放电而使Q8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充电,正是此电容C1的作用。

网友:
实际上,C1就是Q8导通所需要的驱动电源。C1在 U 端为低(Q7导通)时充电,而在 U 端为高时(Q7关断)时为Q8门极提供电能。通常,这个电容C1称为自举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