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耦合器通过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与西门子PLC1200连接

楼主:
本案例是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WL-PN-ECATM)连接欧姆龙耦合器电机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一个,欧姆龙耦合器一台。
1、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右侧“...”从查找GSD所在文件,安装至成功;
3、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4、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5、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8、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9、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10、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1、对欧姆龙耦合器进行参数配置,在下方空白添加PDO参数;
12、配置完成后进行连接步骤;
13、点击运行。所有参数设置好之后,先点击连接再点击运行;
14、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