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陶瓷封装,外表像个3个引脚的陶瓷晶振。可它不是晶振。印字223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应该有调节的

网友:
从标号看应该不是电容,否则设计者就太胡闹了。

外观看,陶瓷滤波器的可能性较大,陶瓷振子(不能叫“陶瓷晶振”)虽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尺寸太厚了。

想准确判断,需要观察或测绘回路内的具体电路。

网友A:
谢谢。由于我在学习阶段知识还很薄。这个东西我没有见到过。它在电路板上成排形式的出现。它肯定不是晶振,也不像三端电容。电路板上的位置号是Fxxx,F一般用来表示保险丝,但是我中不到这样的保险丝的资料。所以我在此求助。

网友:
穿心电容

网友:
我也怀疑过。看它的标称感觉还是不太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由于我在学习阶段知识还很薄。这个东西我没有见到过。它在电路板上成排形式的出现。它肯定不是晶振, ...

给出相关电路测绘,立刻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出相关电路测绘,立刻就明白了。

我现在没有能力把四层板子的电路图逆向出来。我感觉它是一种滤波器。Fxxx   就是滤波器英文的缩写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  EMI静噪滤波器 也叫 三脚滤波电容

网友D:
大胆猜一下 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  EMI静噪滤波器 也叫 三脚滤波电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胆猜一下 滤波器?

我猜想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没有能力把四层板子的电路图逆向出来。我感觉它是一种滤波器。Fxxx   就是滤波器英 ...

只需大概即可,未必要求一定精确,从电路结构上即可准确判断,否则只能说大概率是陶瓷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