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LCR测试仪测量不同类型电感的问题,求教

楼主:
为什么共模电感在不同频率测试时,感量变化这么大?那个Rs是什么?频率越大,感量越小?别的基本不变

网友:
【那个Rs是什么?】

那个Rs,是等效电阻,它代表了电感中的损耗,包括直流电阻的损耗和磁心中的损耗。

网友A:
【为什么共模电感在不同频率测试时,感量变化这么大?】

电感量相差超过3倍,猜测你第一次测量的是共模电感两个绕组(串联),第二次测量的是共模电感的一个绕组。

网友:
【频率越大,感量越小?】

测试频率变化,待测电感的分布电容所起的作用也在变化。须知电感的分布电容与电感是构成谐振回路的,而且此谐振回路远比集中参数的谐振回路复杂。

网友:
表格的匝数项下竟给出的是频率单位,纯属胡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共模电感在不同频率测试时,感量变化这么大?】 电感量相差超过3倍,猜测你第一次测量的是共模 ...

不是的,全部都是一端绕组的电感量,只是改了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共模电感在不同频率测试时,感量变化这么大?】 电感量相差超过3倍,猜测你第一次测量的是共模 ...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一般地说,电容或者电感的测量,应该使用在其工作频率附近的频率。

你的测量结果,第一个你称为谐振电感的,电感量只有20微亨。这个电感,如果绕在直径1厘米空心骨架上,只需要十几二十匝。其工作频率,估计在数十千Hz以上,可能数MHz。这样的电感,用10kHz或者100kHz进行测量,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而第三个共模电感,用10kHz测量结果是19mH,比第一个大了一千倍,足足三个数量级。

如果你拆开看过,其匝数也是第一个不能比的,可能比第一个多三十倍,甚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单层绕制,必是多层叠绕(第一个20uH可能只绕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第三个电感,这么大的电感量,又是多层绕制,显然其分布电容不小。由此,其工作频率不会高。测量时,就应该选择1kHz左右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你那个仪器上面,可以选择频率的。你不妨对第三个电感(也就是你说的共模电感)用100Hz和1kHz分别测量一次,看看测量出来的电感量相差多少。如果相差不多,那就说明是测量频率选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谐振电感和PFC电感,不同频率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共模电感不是的

更进一步,可以从10Hz开始,每步二倍左右(如果你的测量设备允许),一直测量到10MHz,每次记录测量结果。如果测量设备不允许,至少按照十倍步进。

那就可以看出,频率变化时,测量结果也在变化。从这些测量结果中(最好在对数纸上绘成曲线)可以学到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