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RGB点灯

楼主:
e8abbeba1036ecb9259f328c48efb115

前言

拿到开发板之后马上点个灯是对开发板最起码的尊重,所以我们这一篇就来点板载的RGB灯。

过程

创建工程

菜单栏 View -> Show Welcome Page

新建工程

搜索BL606创建工程

输入工程名LED,下载方案

指定工程名和路径

左侧工程红色的表示没有下载成功

右键点击从Web下载

修改脚本

LED\__workspace_pack__\bl606p_evb_e907\v7.6.2\script\aft_build.sh的如下位置加-kp参数,否则重启后不能运行。

修改源码

LED\app\app_main.c中

#include <aos/hal/gpio.h>

#include <drv/pin.h>

main函数中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1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18,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GPIO_PIN_19, PIN_FUNC_GPIO);
    gpio_dev_t gpio1  = { 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gpio_dev_t gpio2  = { 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gpio_dev_t gpio3  = { 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gpio1.port = GPIO_PIN_17;
    gpio2.port = GPIO_PIN_18;
    gpio3.port = GPIO_PIN_19;
    hal_gpio_init(&gpio1);
    hal_gpio_init(&gpio2);
    hal_gpio_init(&gpio3);
    while(1)
    {
        aos_msleep(1000);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1);
        hal_gpio_output_low(&gpio2);
        hal_gpio_output_low(&gpio3);
        aos_msleep(1000);
        hal_gpio_output_low(&gpio1);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2);
        hal_gpio_output_low(&gpio3);
        aos_msleep(1000);
        hal_gpio_output_low(&gpio1);
        hal_gpio_output_low(&gpio2);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3);
        LOGD("INFO", "Hello World\r\n");
    }

编译

将如此说四个跳线帽跳线到JTAG这一边(靠近RGBLED这一边)

点击下载

运行

将上述跳线帽JP678跳到另外一边.

上电可以看到RGB灯三色依次亮灭。

总结

  1. RGB三色LED和JTAG引脚复用,如果用到RGB三色LED的化要要反复跳线,下载时跳线到JTAG,运行时跳线到LED, 对于需要频繁跳线的使用拨码开关更好,跳线跳来跳去跳线帽都不知道掉到哪去了,并且频繁插拔都会直接接触IC的引脚,又没有做静电保护设计,引脚很容易静电损坏。做的东西产品思维需要提高。
  2. 需要修改脚本aft_build.sh添加-kp参数再下载才能运行, 建议提供给用户的Demo一定要是开箱即用的,还需要改这么偏僻的地方,对于新使用一个平台来说早就劝退了,比较耽误用户的时间,用户体验有待提高。
  3. 居然没有复位按键,复位都需要重新插拔USB,体验不太好。

参考

https://occ.t-head.cn/document?temp=gpio-driver-development-example&slug=long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