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电路、波形调制电路、峰值检测电路原理

楼主:
测温电路、波形调制电路、峰值检测电路原理

这三个电路,没看懂原理,哪个来说说,多交流  一起进步!(悟性不好,正在用最笨的方法学习电路中!不喜勿喷,不要叨逼,请绕道)

网友A:
你这个是热敏电阻测温?为啥不用数字的测温芯片?

网友:
峰值检测电路是固定峰值的还是可自动检测的峰值检测,或者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图纸太模糊,有些管脚不清楚,只能靠猜。LM334接线好像有问题,AD835供电极性反了。最好给个清晰的大图

网友:
可以仿真搭建一些 那样理解起来特别快 尤其是电压和电流一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热敏电阻测温?为啥不用数字的测温芯片?

你说的是DS1302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太模糊,有些管脚不清楚,只能靠猜。LM334接线好像有问题,AD835供电极性反了。最好给个清晰的大图

截图就是那样啊 文件公司是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