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XENSIV™ PAS CO2传感器】CO2标气测试

楼主:
CO2标气测试

        肆虐的口罩终于算是有了一个阶段了,终于让我拿到了CO2的标气,根据英飞凌CO2传感器的显示范围,选取的是25000PPM(2.5%)的标气,填充气为氮气。

        一直在思索如何测试能减少干扰呢?

        压力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所以不能用流动的气体吹;

        完全封闭的盒子还不太好实现,还需要透明可以看到示数;

        透明的袋子呢,这个相对比较好实现一点。

        找来一个比较大的透明袋子,严密性良好,将测试设备放入其中,尽可能的排出空气(没有抽气设备),如下图:

        控制好唯一进气口,将气瓶打开放入标气,一开始沿着一个方向吹,把里面的残余空气排一排,然后封口,将袋子撑大,注意处于自然状态,尽量与外部压力一致,然后关闭气瓶:

        等待传感器的数值不断刷新,大概十多分钟达到了稳定状态:

        没有达到预想的数值。

        可能原因猜想:

        密闭性还是不达标,可能存在气交换;

        成分不一样会有影响,标气的填充气只有氮气;

        欢迎大家一起谈论如何完善测试!

网友A:
可以用嘴巴把塑料袋里面的气体吸出!

网友B:
标气是什么样的没有图片啊。

网友C:
"尽可能的排出空气(没有抽气设备)"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抽空装置,就是吹风机另外一端,就是吸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气是什么样的没有图片啊。

就是气瓶装的那种标气,这东西还有特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可能的排出空气(没有抽气设备)"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抽空装置,就是吹风机另 ...

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反向的气体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嘴巴把塑料袋里面的气体吸出!

我怕吹的比吸的多

网友A:
鼻子呼气,嘴巴吸气,不过你要确保袋子里的气体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鼻子呼气,嘴巴吸气,不过你要确保袋子里的气体是安全的。

安全没问题,都是空气

网友D:
楼主太专业了,连填充气都为氮气,测试这么下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专业了,连填充气都为氮气,测试这么下本。

只是凑巧公司有,自己买还是不太现实的,一个瓶就得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凑巧公司有,自己买还是不太现实的,一个瓶就得200块

奥,原来是这样,我也在想,谁会家里备这个东西呢。

网友F:
标气是什么样的?什么叫标气,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标气是什么样的?什么叫标气,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标气就是一个已知浓度的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气就是一个已知浓度的气体

感谢楼主解答疑问,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G:
楼主二氧化碳传感器还有吗?能转让给我玩玩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二氧化碳传感器还有吗?能转让给我玩玩吗?

赶紧参加活动啊,马上不就是有新的5V供电的同类型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参加活动啊,马上不就是有新的5V供电的同类型传感器了

参加了,不确定能不能申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参加活动啊,马上不就是有新的5V供电的同类型传感器了

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