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mx生成工程后会删除分区

楼主:
当用CubeMx重新生成工程时图中红色的分组会被删除,头文件路径也同样会被删除如下图

工程结构如下:

网友:
用CubeMx重新生成工程时图中红色的分组会被删除,头文件路径也同样会被删除,为什么会被删除?

网友:
正常应该不会啊,我创建的工程,添加了别的文件夹和文件,重新生成工程,我添加的文件还在。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ubeMX?

网友A:
这个奇怪的状况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奇怪的状况找到原因了吗?

后来每次cubemx 生成code前 我都把keil关了 ,生成后再打开 就不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