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加共模电感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CAN的设计上,我们一般为了总线的通讯更加可靠,于是CAN接口添加各种器件,但真正的应用并非都需要,太多的防护一是增加成本,二是器件的寄生参数肯定影响信号本身质量。

      那么Can总线加共模电感是如何定义的?

      其实我们在现实应用中看到很多CAN总线加共模电感,常规测试中也看不到它具体对哪一项指标有明显改善,有可能反而影响波形质量。

      有时为了以防万一,确保可靠,会对CAN添加全面外围电路。CAN芯片其实有很好的抗静电,瞬态电压能力,有些收发器自身也有不错的EMC性能,我们在应用中可根据设计要求每个增加防护、滤波等外围。对于CAN总线要不要加共模电感,我们主要从电磁兼容去考虑。

      共模电感是在一个磁环的上下两个半环上,分别绕制相同匝数但绕向相反的线圈。共模干扰是相同的,所以磁环中形成的磁力线相互叠加,电感阻抗大从而起到衰减干扰的作用。对于差模信号在磁环中形成的磁力线是相互抵消的,并没有抑制作用,仅有线圈电阻及很小的漏感对差模信号有略微影响。

     共模电感本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滤除信号线上的共模信号干扰,另一方面抑制信号线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

      CAN收发器内部CANH、CANL分别为开源,开漏输出形式,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这种方式可以使总线轻松实现显性电平的驱动,而隐性电平则通过终端电阻放电来实现。

      为什么CAN总线加共模电感,因为对于CAN接口的EMC问题,除了选用更好性能,符号要求的CAN收发芯片,另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对CAN接口增加外围,共模电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网友:
差分信号 一定程度上抗干扰能力强一些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