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本人长期从事硬件工作,现在想做嵌入式软件开发,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入门的书籍推荐,有工程案例的最好!谢谢!

网友:
哪方面硬件啊?电源?如果是MCU方面的转嵌入式软件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转行了啊,为啥不在硬件里精深一些呢

网友:
拿个STM32开发板学习就行,正点原子和野火的都行。

网友:
推荐先从模拟电子开始,弄清三极管,差分放大器。然后使用找个mcu board,做个bare metal 启动系统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