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辅助电源里面,3个MOS管干啥的?很少见反激电源还有MOS管?

楼主:
 Q6,Q616和Q610,还有想问一下,R621和C621可以改变MOS管的开通关断时间吗

网友A:
三个mos管是同步整流

网友B:
Q610是同步整流,另外两个是防倒灌,Q616控制Q6

网友:
R621和C621不一定能改变MOS管的开通关断时间,但可以改善关断,因为电容电阻能吸收来自变压器漏感造成的尖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610是同步整流,另外两个是防倒灌,Q616控制Q6

按我理解,当12VSB_ON_L置低电平时,信号左边的二极管我查了型号,当导通电流IF=1mA左右时,VF=0.155V,按我理解,NMOS管Q616右边的电阻,右端电压就是0.155V,然后NMOS管的Vth范围是1.1V~2.1V,感觉没法导通NMOS管呀😄,另外Q616右上方的二极管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mos管是同步整流

3个都是同步整流作用吗?就是替代传统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是吧。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按我理解,当12VSB_ON_L置低电平时,信号左边的二极管我查了型号,当导通电流IF=1mA左右时,VF=0.155V,按我理解,NMOS管Q616右边的电阻,右端电压就是0.155V,然后NMOS管的Vth范围是1.1V~2.1V,感觉没法导通NMOS管呀😄,另外Q616右上方的二极管干啥的?

网友A:
确定这里用的2N7002吗

这里不会用2N7002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里用的2N7002吗 这里不会用2N7002的吧

型号是T2N7002AK,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T2N7002AK,没错

电源输出功率多大

一般常用的7002的属于低压小功管,在这里驱动能力不够

Id 最大值应该是280mA 电压,Vds 最大:60V

网友:
T2N7002A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功率多大 一般常用的7002的属于低压小功管,在这里驱动能力不够 Id 最大值应该是280mA 电 ...

电源12VSB输出的是3A最大负载,12V,就是36W左右功率。就是Q616管子的型号,最小Vgs是1.5V?所以按我理解,12VSB_ON_L给低电平,D611不就是导通了,A端电压就是导通电压,规格书写的0.2V,这个电压到R622那里驱动Q616的G极吧,不够呀

网友:
我好像弄反了对吧,当12VSB_ON_L是高电平时,左边的二极管不导通,Q616管子的G极就是16VSB直接一路下来的高电平,这样Q616导通,将Q6的G极拉至低电平0V,Q6管子不导通;12VSB_ON_L是低电平时,左边的二极管导通,Q616管子的G极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0.2V左右,这样Q616不导通,Q6的G极由16VSB供电与S极形成电压差,Q6管子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