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环反馈的原理

楼主:
电压环+电流环双环路反馈的DCDC,电压环反馈原理容易理解,采样输出电压调整占空比,实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

但是电流环反馈采样的是电感电流,是怎么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 原理怎么理解? 传递函数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最好是把你所见到的电流环反馈电原理图贴出来,否则连元件编号都没有,怎么说各元件用途,怎么说如何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电压环+电流环双环路反馈,常用于反激开关电源(有变压器),而Buck型变换电路或者Buck-Boost型变换电路较少使用。

网友:
使用电流环和电压环双环反馈的典型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UC3842~3845等,其它公司的型号也很多。

网友:
霍尔传感器吧,电流转电压,